[手机] 五一节也算劳动了,修门玲和鼠标

楼主(2022-05-04):
领导说,这个门玲经常会自动响。
有一天晚上快睡觉了,结果我们铃响了,只好把芯子先拉出来,由于很长时间没换电池,所以电池漏液了,就扔了。
下面的照片光线不好,凑合着看吧。

由于电池早就漏液了,弹簧生锈了。按键开关也坏了。

全部是液体。

发声单元

找出不同长度的开关

拆散了都进行清洗。

换上新的开关。

测试的时候声音有些变调,还是电池接触不好。

刮了一刮,用焊锡焊起来。

又可以工作几年了

鼠标用了好几年了。三个微动开关也不太好,这次也搞搞。左键换新的,右键和中键修一下。
手机的微距不太好,

这是未按下的状态。

按一下后的状态。

氧化的情况。

打磨后的情况。

触点的打磨,开始用小错,后来发现用A厶的纸就可以。

触点上面再一点机油,测试一下力度。

原样装回去。

鼠标外壳也进行清洗。

没动开关焊上去。

装回去

测试了一下,很好使用。

谢谢观赏!!

网友:
步骤这么多,是辛勤的劳动。

网友A:
门铃的喇叭也忒小了
一般用的是57mm的那种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门铃的喇叭也忒小了
一般用的是57mm的那种喇叭。

单元门口有可视门铃,所这个门铃用处也不是太大,以至于经常被忽略,忘换电池。

网友:
劳动人民最辛苦

网友:
你搞鼠标的方法和我学的吧,怎么和我样呢

网友:
双电池的正好整个14500锂电池进去,加上保护板应该就不会漏液了,顺便加上充电板。反正没事干,折腾嘛

网友:
用修鼠标的技术修门铃。

网友:
领导很满意,楼主还有进步空间啊

网友:
劳动光荣!劳动伟大!

网友:
有钱收的才算劳动吧。

网友:
学习了,从来没想过,原来微动开关也可以修。

网友:
猫眼门铃楼主真有耐心啊    鼠标感觉是录像机送的  我微动都是换新的 淘宝两块十个包邮

网友:
生锈是个问题

网友:
自从染上了修理恶习,家里再也没用过新的东西。

网友:
鼠标维修技术很棒。我把鼠标的微动开关弹片掰地不能复原了。

网友:
防盗门自带的门铃,用了2个月,就卸掉电池了

太费电,估计待机都耗电,漏液,不用了

网友:
鼠标至少还有一个硬芯,不算太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铃的喇叭也忒小了
一般用的是57mm的那种喇叭。

这门铃的发声单元,是蜂鸣器(无源蜂鸣器),声音不会太小。
如果是那种57mm大小的喇叭,芯片外围估计会有三极管、电阻等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