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0元古董神器MasterForce锂电螺丝刀爱转不转,查这个电容!

楼主(2022-05-04):
最近万年神器电动螺丝刀,按下扳机爱转不转,要按很多次才工作,严重影响了折腾。。。。拆之,发现板子上只有一只电解电容,盘他盘他!拆下一看还是0.47UF 50V的,鬼知道谁设计的。换了MLCC 1uF 50V,好了。建议拆除时直接钳子干掉他的上半身,然后再一个个拆脚。像我就把一边焊盘搞掉了。

网友:
这电动螺丝刀不错,居然还有这么多电路板,我那9.9的貌似没得什么板子

网友:
这是神器啊,很紧凑的电批

网友:
爱转不转电容的更年期到了

网友:
这电容是滤波吗?

网友:
很直观的维修,感谢感谢

网友:
我那两个神器在吃灰,现在主要用29包邮的卡瓦尼

网友:
图画的不错,电容故障维修直观,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A:
我的同款  改平衡冲2S 1S太慢了

网友:
早先,可流行了

网友:
这挺像宜家的那个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同款  改平衡冲2S 1S太慢了

一节18650何来平衡充?

网友:
做工可以啊很多肉不知道电池耐不耐用

网友:
同款,海鲜市场9.9不包邮

网友:
第一次见电路板这么多的电转, 相当奢华了

网友:
我的还在继续服役

网友:
0.47uF/50V要用圆柱形的干嘛呀 这设计

网友:
顶你的 爱转不转

网友:
一节电池有劲吗?感觉只能拧电气螺丝这种不需要大扭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