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装在室外电配箱里的雨晨YC-D充电器有时不转灯拆开看看

楼主(2022-05-04):
这个装在室外配电箱里的充电器已经好几年了,大概48V14AH。最近半年偶尔出现充电不转灯的问题,大部分时间是转的,这个偶尔让人疑惑。充电时听着风扇转的不太正常,以为风扇进灰受阻,拆开看干净的狠,转动也很灵活。
检查其它配件也没发现异常,奇怪了,是不是铅酸电池的事?记得咱们这里有技术人员说电池充电过热时也会不转灯,感觉可能是这事,因为每次不转灯时都是大热天发生的。大家有知道的吗,帮着说一下。
里面的信号排线通过插口把状态指示灯转接到了配电箱,用的接驳插口,信号不外接时充电器自身信号灯亮,插上外接插头,充电指示转接到了外配电箱指示灯上,平时通过配电箱查看充电状态,不用打开箱体。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有问题的。

网友B:
同意二楼观点。有些时候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是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C:
初步判断部分电池老化了,充电满过后静态一会高位万用表测试各个电池的电压还有多少,一般是一节电池有问题,单独换一节一般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有问题的。

电池确实老了,估计里面单节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观点。有些时候不是充电器的问题,是电池有问题了。

有两位大佬判断电池问题,我想也必然是这问题了,电池本身也确实不太行了,自放电很快,撑不下一天了几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判断部分电池老化了,充电满过后静态一会高位万用表测试各个电池的电压还有多少,一般是一节电池有问题 ...

好的,等方便时试着测一下,有坏的估计也不好替换正好容量的电池,新的跟旧的也不配套吧?

网友:
现在电动车和电池保有量大,有点问题应该都有高手解决了,过来看评论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步判断部分电池老化了,充电满过后静态一会高位万用表测试各个电池的电压还有多少,一般是一节电池有问题 ...

测了一下,两节13.3v左右,剩下的一节13v左右,另一节12.9v左右,估计最后这一节不行了。记得这节单供过12v电机,维修师傅不小心还给短路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两节13.3v左右,剩下的一节13v左右,另一节12.9v左右,估计最后这一节不行了。记得这节单供过1 ...

单独用14.4v充电器给13v电池冲到13.3v试一试看掉电情况

网友D:
蒸馏水最好,娃哈哈也行。

试着加点水。。。

不转灯就要买定时器,否则一直冲水没了

网友E:
在2楼3楼4楼的指导下果然找到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用14.4v充电器给13v电池冲到13.3v试一试看掉电情况

估计不行了,已经鼓包了,发热发的里面连接线烧坏了绝缘皮,有点些连电,怪不得充好后待机一天电就放光了。先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蒸馏水最好,娃哈哈也行。

试着加点水。。。

是啊,正是先前有几次不转灯电池过热才烧坏的绝缘线。看那惨不忍睹的样子准备换新的,结果跑了几家门店不是疫情关门就是没货,先凑合用吧。这车不指着电池跑,还有油助力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2楼3楼4楼的指导下果然找到问题所在了

写了个回复,可是遇到了个bug,没有发送按钮,也不能复制重写,只能截屏下来。不是第一次了,不知是uc浏览器的事还是论坛的事.

网友C:
已经鼓包的电池不能用(如果是锂电池有着火爆炸的危险,<所谓新能源>电瓶车着火爆炸的主要原因,小部分是线路短路老化)‚充电的位置尽量让电池充分散热这样就不容易鼓包,如打开电池仓充电,但是室外充电容易被盗,如果是座垫下面就里面尽量不要堆放物品,还有你的线路要尽快换,同样有短路风险一样可能造成短路着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鼓包的电池不能用(如果是锂电池有着火爆炸的危险,电瓶车着火爆炸的主要原因,小部分是线路短路老化)‚ ...

谢谢提醒。用的普通铅酸蓄电池,前段时间有几次没转灯造成过热鼓包,烧损的连线也已经换下了。临时用于照明或启动电机应该问题不大,作为动力肯定是不行了,估计最多撑个一两公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写了个回复,可是遇到了个bug,没有发送按钮,也不能复制重写,只能截屏下来。不是第一次了,不知是uc浏 ...

我这边一般是电脑回复,手机那个app经常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一般是电脑回复,手机那个app经常有问题

这个习惯好,电脑看图清晰,回复方便,比手机功能强大多了。

网友:
手机可能因为网络的原因,弹窗组件加载不完全,所以没有显示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