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为智能体脂秤CH18拆机简测

楼主(2022-05-04):
华为智能体脂秤CH18电池接触不良,处理后同时拆开欣赏一下

电池仓,需要4节AAA(七号)电池供电,底部三个小孔是蜂鸣器的出声孔,装上电池后蜂鸣器响起即表示开机。

正极有电池漏液腐蚀情况

秤体采用卡扣对应进行固定,拆下几颗螺丝钉后,用塑料撬片沿着缝隙划开上下盖板的塑料卡扣即可拆开

主板

CST34M97,集成了称重、蓝牙、LED显示驱动等功能,双核CPU架构,称重测脂与蓝牙通讯独立运行

测脂IC同样是来自于芯海科技的产品CS1256,采用四电极+正弦波激励的BIA生物电阻抗分析技术

FLASH芯片FT25H04S,容量4MB

将主板拆下来,LED显示屏一侧,可以显示四位数字、蓝牙、百分比以及单位等符号

点式传感器,测量精度较高

四电极

四电极接称面四个区块面

每个区块面都是导体

待机电流在15uA-20uA间以1秒周期波动

待机电流在15uA-20uA间以1秒周期波动

开机后电流26mA左右,其他工作模式未测

网友:
这个还要双核,

网友:
看样子还不错  这完全能改成充电的

网友:
华为CH18体脂称详细拆解,点传感器加持,3A电池强力续航,双核心架构速度提升不止一点点,采用先进的四电极+正弦波激励的BIA生物电阻抗分析技术,带来极致体验,最新蓝牙技术与手机轻松链接,高精度LED大屏显示,你值得拥有。

网友:
数码管有冒号,不错

网友:
堪忧改锂电的

网友:
秤里面做工算好的了~

网友:
做工算不错的了, 比杂牌好多了

网友:
能不能改造成称小重量的秤

网友:
不知道精准度如何

网友:
有一个,活动价99,蓝牙经常连不上,需要断电重来。

网友:
主板挺养眼,不知道这种智能秤智能在哪里

网友:
这种体重秤,称重量还挺准的就是太费电。

网友:
内部看着有点乱

网友:
要求老哥上秤,我们要看读数

网友:
外观挺漂亮,就是用干电池的还上蓝牙功能,来浪费电。

网友:
这货应该不便宜,怎么也得上锂电吧?搞个干电池!

网友:
这玩意费电吗,多长时间换一次电池?

网友:
这个的电路板看着比杂牌的舒服多了。

网友:
一个称都搞的这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