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共享打印连接错误0x0000011b最新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2-05-04):
windows共享打印连接错误0x0000011b最新的解决方法不怕更新。

下载地址:https://wwn.lanzoub.com/iodjn049bvwd

网友:
多少年不用共享打印机了,出错率太高,整个打印服务器爽多年...

网友:
自带网络功能的打印机,十几年前就有了。接到局域网交换机或者路由器上,分配(DHCP获取)一个IP,每台电脑都安装一次官方给的驱动,就可以“发现”打印机。
有时候打印机自己默认的网段不同,也有官方软件或者面板操作修改。

网友:
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Print键。

  创建一个新的DWORD-32位值。

  将其命名为 “RpcAuthnLevelPrivacyEnabled”。

  将该值设置为0。

  保存更改并关闭编辑器。

解决了

网友:
55有点贵 随便百度就能找到

网友:
确实有点贵

网友:
谢谢,朋友上月问了这个问题

网友:
下载不了啊,提示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