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关于电批扭力自停改造思路

楼主(2022-05-04):
像好握速、奇力速 这样的无刷电批的扭力自停控制模块是在电源里面还是手柄里面啊,扭力自停触发电压和电流大概多少啊。我想在淘宝买个一路继电器模块,然后把电批改造成一节18650供电,升压模块,充电模块,还有这个一路继电器模块。大家有思路吗

网友:
思路就错了,就不是靠电压电流自停的。你去买个流水线用的全自动电批就懂了

网友:
你如果想这么干就在里面直接加个热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机械打滑吧,按你的思路也行,就是在电路里加个过流检测,超过这个电流,一般就认为力矩达到了。论坛里有这种方案的帖子。实在找不到也可以看下改可调电源帖子中的限流部分,原理一样的。

网友:
有的是机械打滑,有的是开关控制,你要先拆开才能知道能不能加电路,我改过开关控制的,改装后用普通两芯电源供电就行了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个思路 牧田012的自停 是扭力到了 扭力环下压 碰到一个微动开关 然后就整机断电了 你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给你个思路 牧田012的自停 是扭力到了 扭力环下压 碰到一个微动开关 然后就整机断电了 你研究研究 ...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原理真的简单 就没几个国产的做 这有几个成本 醉了

网友:
电子自停装置,还是检测电流、电压判断的吧,Makita012是特例吧

网友:
电流检测感觉更麻烦,扭力打滑搞个微动,感觉简单点

网友:
早期很多事开关机械检测自停的,比如牧田012,松下6401,6402,还有很多自停靠的是主控检查电流自停的,这种灵敏度不够,自停不准;设计的最特殊的是松下光电信号检测机械部分扭力达到后,顶动弹簧后面部分,触发信号发送给主控进行自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