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无聊拆了一个R牛

楼主(2022-05-04):
无聊拆了一个R牛。R10型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18V 10V参数见图。全新,电压及尺寸实测见图。R牛是高级货,铁芯一条卷成的,不存在E牛那种振动,绕线采用转动塑料尼龙骨架,绕线比环牛方便不会伤到漆包线,绕完做好接头,浸绝缘漆,再包上青壳纸,贴上标签完工。

补上一张R牛规格参考

楼主:
开拆,拆开目的二个,一是看看内部工艺,二是看看有没有可能通过接线改变输出电压,之前听说环牛绕线工艺好多是双线并绕,看看能不能拆开18V绕组做成双9V或者并联成单9V大电流,10V改成单5V。
结果很失望,细线是初级绕组,分成二组分别绕在左右二个骨架的内面,初级倒是一边一半,可以方便的改成110V的,原来就是110+110的。
然而10V绕组是单独绕在左边骨架,18V绕组则是分成右边,10.几伏,左边7.几伏,主要原因就是10V绕组没有分成二半,,占用了一边骨架空间,所以18V绕组也就一边多一边少。
改双9V、单5V的想法也就泡汤了。

网友A:
这种R牛线圈都是套铁芯上再绕制的吗,看着貌似没办法后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R牛线圈都是套铁芯上再绕制的吗,看着貌似没办法后装.

是的,我们也可以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绕制啊

网友B:
为什么R牛在功放里面少之又少呢?我见到的几乎都是环牛和E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牛在功放里面少之又少呢?我见到的几乎都是环牛和E牛。

R牛贵啊!国产全新R牛R20售价要50元以上,R30要65以上,R50价格接近百元了,功放用至少要R200或者R320,价格就要200/300,200W环牛只要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R牛贵啊!国产全新R牛R20售价要50元以上,R30要65以上,R50价格接近百元了,功放用至少要R200或者R320,价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C:
不错。其实也能改,就是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其实也能改,就是比较麻烦了

是,实在要改必须全部拆下来,记下匝数计算太麻烦,另一种方法是把线分成等长二段,或者称重法,太麻烦就不如重新买一个,无意义,闲下来无事食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牛在功放里面少之又少呢?我见到的几乎都是环牛和E牛。

R牛的比环牛和E牛的都贵,我收藏有一台上世纪初日本的建武卡拉ok功放,就是R牛的,功放内部非常紧凑小巧。

网友D:
各种牛在民用上好像己经不用了

网友:
学习了,感谢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种牛在民用上好像己经不用了

铜贵,低频变压器耗铜耗铁芯,效率太低,现在开关电源设计成熟,应用广泛,开关电源能耗低效率高重量轻成本低,特别是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优势更明显,设计好用料足的开关电源一样也能实现好音质,当然优质开关电源成本也就上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R牛在功放里面少之又少呢?我见到的几乎都是环牛和E牛。

R牛芯要求高,成本高
换牛芯烂了外面也看不出来

还有就是R牛功率普遍低,高功率的少见了,功放届看不上这么低功率的牛,不够hifi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讲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牛芯要求高,成本高
换牛芯烂了外面也看不出来

有R1000的功率1000,二手要800

网友F:
大家五一都在家吗哈哈  这个R牛的电压和功率,适用面有点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了卖铜

卖铜是最低值的!贵买贱卖!
收音响器材最讨厌这些人!变压器拆了,电源线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家五一都在家吗哈哈  这个R牛的电压和功率,适用面有点窄啊。

变压器电压不合用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