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夜灯之一

楼主(2022-05-04):
今天就把小夜灯拆了看看,这种小夜灯大佬们已经发的够多了,并且该讲的他们都讲了,我没什么可讲的,也不会讲,就是拆了看看

这是100mm的,长条形

底部有一片磁贴,磁力很小,要想达到应有的效果就不要想了,左边还贴了一个明白纸,这家还是不错的

右边有几行字,是模具带的,买的这三个都一样

里面是6颗灯珠

电池用的是14500锂电,具体参数没有

等主电压2.7V,有点低

所有元件

感应控制芯片

三极管,灯珠的开关管

充电芯片,充电时温度很高,有点烫,具体多少度也懒得测量

拿下电池,没有标识

3.8V电源电压时的待机电流0.038ma

灯亮时的工作电流51.12ma,功率0.19W

4.2V电压时电流约80ma,功率0.33W,功率挺小,不过这样温度低寿命长电
等有时间再测一下电池容量
感谢各位光临!

网友:
一样,公模,公拆。

网友:
谢谢分享!貌似很少有人拆这个长条形的来看,楼主不会那10个要每天拆一个吧,不过你那每个确是还是有点点区别的

网友:
楼上两位的头像谁是正版

网友:
看来我又错过了....多少钱撸的?

网友:
这个电池比咯种圆形的夜灯要好的多

网友:
咋的,又有新款感应灯可以撸了吗

网友:
这种不错,电池是18650,价值也大点。

网友:
之前撸的是圆形的

网友:
有厂家库存做后盾,继续拆。

网友:
比圆的好,电池好找也不占地方。

网友:
这个形状的也不错呢,是不是再买几个

网友:
2楼3楼要干吗

网友:
通常我都是拿回来把光感遮挡,直接当灯条。

网友:
比较大众化的,贴牌

网友:
这个电池不错

网友:
拆的过程就是享受

网友:
这灯空间大,可以弄2个18650电池

网友:
第一次见拆这灯里面可换大电池这灯挺好的,价可能比圆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