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多功能迷你电圆锯,顺便问问这块板作用

楼主(2022-05-04):
2014年买的一把电圆锯,当时啥都不懂,花了316元,想用来做点木工,结果活没干,就锯了几块小木板,一条PVC管,没用几次,就坏了,
淘宝店铺都没有了。
这个最近想修修。
打开一看,居然还有一块电路板。网上一搜,也没有替换的。
这电锯有两个led灯,一红一绿,故障为:插电的时候,亮红色led,按开关听到继电器有声音,但是电机不动,绿led灯不亮。
图中的白色的排线应该是开关键、绿灯、红灯的控制线。
我想的一个笨的方法,就是把电子元件逐一拆下来,每个检测,但是感觉这样好麻烦。想请教大家,这电源板作用是什么?(控制led,检测过载,电机通断,不知道有没降压输出到电机),如果电机没有的问题的情况下,怎么修。该怎么维修。

网友A:
确定是电圆锯?怎么看着像角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电圆锯?怎么看着像角磨机

我和你一样的感觉。这不像电圆锯。

网友:
单层板,挺容易的,画出电原理图,慢慢研究。貌似是阻容降压给IC供电的。

网友:
所以工具要么不买,要买就买好的,要修理发现工具也坏就干不了

网友:
看着像角磨机,谢谢分享

网友:
先看看那个直插的高频大功率场效应管的好坏。

网友:
小鹰锯  确实是电圆锯的一种  有底座 能上木头和石头切片。

网友:
看看继电器吧。

网友:
先把电机的两线断开,确定继电器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都这样画图了不如画出电路图慢慢分析,元件不多最好修。  因是MOS调压调整速度 。

网友:
阻容降压给IC供电,控制功率管调速

网友:
看着像可控硅调速,看看电机上面有没有标注工作电压,断开电机两条线,看看继电器有没有输出,有的话万用表测一下电机电阻,不通的话可能是电机烧了

网友:
就不能拍个整机图片,开关部分,电位器和开关,继电器,可控硅,控制电路供电降压电容,碳刷

网友:
既然继电器有声音,说明继电器动作了,测测继电器触点的导通电阻看看。

网友B:
这是什么新式电圆锯?

网友C:
白色排线另一头接着什么东西?这个板是不是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排线另一头接着什么东西?这个板是不是调速的?

就接着两个led灯,一个开关。不没调速工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新式电圆锯?

14年买的了,不新了。现在用云石机加裁板神器,比这个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