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个高压锅把

楼主(2022-05-04):
如题,说是要买个新的就不用往下看了。

网友:
手艺有待提高,还可以再修得更漂亮点。同时还可以用上强力胶或用外敷钢板。

网友:
怎么不用AB胶?

网友:
这个不好看,也不牢固

网友:
老化后,这样,只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A:
你这样修不好,还是用不锈钢角码两边夹住用柳丁固定,这样比较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477-1-1.html

网友:
修理的不完美

网友:
这东西怎么干碎的。。。

补点AB胶粘住才结实

网友:
压力容器有使用寿命的,不建议做高压锅用

网友B:
都坏成这样子了,你就让它退休吧,怎么说它也为你奉献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人老珠黄,身体残疾,你就从了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修不好,还是用不锈钢角码两边夹住用柳丁固定,这样比较稳。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0477 ...

人家是锅盖,你拿个马桶盖

网友:
应该再补个胶就好了。

网友:
我都是在宝上买新的更换,但是我也把帖子看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坏成这样子了,你就让它退休吧,怎么说它也为你奉献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人老珠黄,身体残疾,你就从了它 ...

摔坏的,正常用不垮

网友:
这个不好看,也不牢固,不如高个新的

网友:
这种胶木时间长了,由于高温烘烤、或者频繁摇动的原因,上手柄是会开裂的。70年代末买的红双喜高压锅,用了十多年以后,上盖的手柄坏了(下手柄一般不会有问题),后来干脆换了一个红木的上手柄,现在依然继续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对于无法买到的配件只能自己发挥才能修复了

网友:
都用了几十年了,还不换,你让厂家全部下岗?!

网友:
用硬木diy一个,又好看,又耐用,前提条件是只能用电磁炉加热,用液化灶柴火会烧坏

网友:
唉,我昨天修的锅盖忘记拍图了,可惜啊,
一大堆m币呢,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