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蒙蔽电路,不知何用?

楼主(2022-05-04):
书接上回,废话少说,才疏学浅,十分蒙蔽,路上捡来的一快小板,如图,那铜箔弯弯绕的,是否该当成天线呢???
背面2电容,

依葫芦画瓢,大概电路

没几个元件,当就是摸不着门道??闲的模拟一下

网友:
蛇形线路作为电感使用,增加电流稳定性的?

总不能是为了好看或者厂家做标记的吧

网友A:
看电路,是作为一个小阻值电阻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路,是作为一个小阻值电阻用途的

三个接线口,只用2,要么还有其他电路,不然这我真看不出所以然来…

网友:
可能是个转向灯控制器,蛇行铜箔我猜是设计人员随性而为。

网友:
感觉像稳压电路

网友B:
G1和2A的c、e两引脚都标反了。

网友:
蛇形走位是为了增加电阻当保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1和2A的c、e两引脚都标反了。

什么?不是bec嘛?这就尴尬了

网友C:
1.电路画错了。
2.这是个爆闪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电路画错了。
2.这是个爆闪灯电路。

哎……还真是画错了……细看560,哎到m7负…我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还真是画错了……细看560,哎到m7负…我太难了…

邓大师也有一点疏忽了,561的上端应接到二极管的负极。

网友:
我感觉这样的设计,多是在无线发射或接收使用。

网友:
这种大面积,间距大的蛇形走线就是天线,蓝牙或者WiFi有这种天线

网友(2023-03-27):
引用 网友C:
1.电路画错了。
2.这是个爆闪灯电路。

灯接在哪?

网友:
同问!没看到负载在哪儿.

网友:
转向灯固态闪光器

网友:
这个是DC TO D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