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惊现大有山寨电池

楼主(2022-05-04):
咸鱼有一家卖没有贴标的电池然后介绍说是三星电池芯,还用过拆过的买家来,保护板图片缩小了放在最后一张图我压根没去点开看,我看他还卖了不少,就直接下单了,到手本来只是拆开看是不是给的三星电池,没想到拆开发现内部弹簧地方就不一样了,电池保护板超级大,下面上图大家自己看。现在技术厉害论坛看见有人破解协议没想到连保护板都一起弄出来了,只是保护板是加大的。

网友A:
应该不是山寨的   批次问题估计   山寨要是这样也是天花板了

网友:
看着不像山  条码都有贴 还打了胶

网友:
山寨有这做工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山寨的   批次问题估计   山寨要是这样也是天花板了

我也想这玩意应该没人去仿吧!可是有一颗没电我插上去充电,才20几分钟发热厉害,我原装三星电池插上去充电45分钟完了,外壳都感觉不到热。他这个电池比电池器都热,不可能没猫腻。

网友:
里面的电芯是杂牌的吗还是无牌的

网友B:
不是的  年前我买了4个 当时是175一个  我也拆开对比了  大板子好像有两颗MOS管保护输出的  没有MOS保护   大有的机身检测电池电压底 直接停止使用,但是电池还是可以输出放电。 这个大板电池有MOS管  电池电压低  电子直接停止输出。到底是不是具体我也没有研究 主要是测电池内阻单颗的确是13以内, 确定是三星25R,可能是出口的福莱克斯用的电池也不一定。

网友:
你仔细看大板  有两个方型的管子  应该是MOS   接近第一串电池负极

网友C:
图2右面那款看起来应该是山寨的,左面的塑料有标准的批次压模,右面的比较粗糙。其实是否原厂不重要,关键价格以及性能是否达标。

网友:
应该不是山寨的

网友:
楼主大吃一斤……

网友:
不是山寨,外壳的做工不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2右面那款看起来应该是山寨的,左面的塑料有标准的批次压模,右面的比较粗糙。其实是否原厂不重要,关键 ...

右边是中国芯,外壳是比三星电池的次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年前我买了4个 当时是175一个  我也拆开对比了  大板子好像有两颗MOS管保护输出的  没有MOS保护    ...

那有可能是大有那个同款贴牌FLEX电池

网友:
感觉还是保护板做在电池里,结构紧凑使用方便

网友D:
这个是以前版本的大有电池,保护板很大,缺点是容易坏

网友:
基本可以确定了,恭喜你中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以前版本的大有电池,保护板很大,缺点是容易坏

卖家说是去年10月工厂生产的,有可能是FLEX这个牌子的电池因为电池壳内部都不一样当是和大有通用。

网友:
带MOS的话, 绝对是山寨的

网友:
看这做工不像山寨的 估计是不良品流出或者测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