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JBC245 烙铁焊台

楼主(2022-05-04):
JBC245 烙铁焊台

DIY焊台效果图

         制作超乎简单,需要一把备用烙铁

   首先电源选用24V8A(8A开电会达到峰值10A)、

   焊台盒子尺寸150*106*55 比较小巧 方便携带

由于盒子尺寸限制,电源需要分割拆开安装

  电源正面比拟图

电源反面比拟图

分割安装不影响性能,与排针类似

把电源塞到盒子里用3M导热胶粘住防止松动

   散热与固定同时解决

    防止散热片与外盒接触,把热地给剪掉了

焊接固定JBC245控制板的M3*5铜柱

线材为18AWG镀锡铜线(电脑电源上剪下来的)

焊接好导线装盒测试焊台功率

  开始功率达到211W,防止烧烙铁芯

最后把电压改到22.5V测试功率为187W左右

原装西班牙JBC焊台的烙铁芯温度也会过冲20度

(设定350,过冲到370度)

  所以过冲与发热芯有关

国外抄板5.2C交流也是经过桥堆后的直流

  最新款西班牙JBC焊台也采用PFC开关直流

变压器过于笨重效率低

    成品效果图

    升温视频

网友A:
来早了,话说盒子怎么不用8838的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早了,话说盒子怎么不用8838的盒子

控制板比较宽

网友:
好大的头,个性化

网友B:
我相中你的机箱了,这循环太酷了

网友:
这下大焊点秒化了,爽安逸

楼主:
面板右侧上的按键定义

楼主:
    右侧按键功能定义

楼主:
右侧按键功能从上到下定义
    +
   OK
    -
  换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相中你的机箱了,这循环太酷了

现在配电脑rgb都是标配了

网友:
这个头子好粗壮。。。

网友:
我塞,什么都不在话下了,羡慕

网友C:
200W的烙铁,有点费电

网友:
烙铁头像个小榔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W的烙铁,有点费电

只有开电瞬间能达到180多瓦,其余只是间接性的几十上百瓦,不耗电的

网友D:
上un5.2c啊,爽歪歪

网友:
体积有点大啊,我做的是电池插电两用版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0900-1-1.html

网友:
这烙铁可以用来修锅补盆了。

网友:
功率强劲,不错,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un5.2c啊,爽歪歪

UN5.2C显示画面比原装JBC都要太难看,另外板子元件比较多而且费钱,看着元件多.其实没几个有用,到最后也就和单片机相差不了多少,比原装JBC又强不到哪去,何必折腾那么多,最坑的就是要一个笨重的变压器做电源,简单来说UN5.2C华而不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