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太阳能灯换电池

楼主(2022-05-04):
前年网购了个太阳能庭院灯刚开始用还差不多挺好用的,白天晒晒太阳晚上亮度不错也能亮挺长时间的   后来到冬天太阳不好的时候,也能坚持下来
到了今年刚开始还将就能用太阳好点晚上亮度还好,要是多云天气亮度就特别低亮的时间还短(这个灯介绍的是是光线加雷达感应,晚上靠近就会电量)
昨天闲来无事就拆开看了看,18650电池也太次了  分量特别轻感觉和普通的5号电池差不多。记得家里还有个3.2V的磷酸铁锂拆机18650换上,晚上亮度很高  不知道这样用可靠吗,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A:
这种灯之前优惠购里面好多好便宜 我买了装门口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之前优惠购里面好多好便宜 我买了装门口挺好用的

用上一两年电池就不行了,亮的时间个亮度都不够了

网友:
必须要加保护板,这种灯容易给电池充坏了,就是太阳能板和电池之间串了个二极管,防止电池的电倒灌,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B:
我的全部改了水果手机拆下的锂电,含保护板

网友:
分析一下太阳能充电电路,最好要给电池加保护板,防止过充过放。

网友:
以前很火的一款灯

网友:
这灯火了一阵早期卖的还可以后来电路板没几个元件了电池也差了

网友C:
换电池,如果原来没有保护板的话,最好加上保护板,否则电池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全部改了水果手机拆下的锂电,含保护板

手机电池承受不了高温太阳暴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池,如果原来没有保护板的话,最好加上保护板,否则电池容易坏

我换的是个拆机的磷酸铁锂扔家里好久了也没用

网友D:
贴在墙上没管它了几年了也没注意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在墙上没管它了几年了也没注意亮度

天气好的时候还好点,多云阴天亮一小会就变暗了  再多亮会就开始闪烁了

网友E:
铁锂耐用,但是不会过冲吗

网友:
这种没保护板的容易把电池折腾死

网友F:
重点是加保护板

网友:
也没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锂耐用,但是不会过冲吗

会,以前还见过那种在马路中间隔离带上装的灯也是这种太阳能板里边只是3个1.2V的镍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点是加保护板

看磷酸铁锂保护板充电限制电压是3.7V这个太阳能板电压有5V吧

网友:
加保护板,再增加太阳能板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