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耳放,单端,参考hifidiy的Artemis改的

楼主(2022-05-04):
闲来无事

原理图

原理图

PCB布局中

PCB布局中

网友:
你这是元器件厂家清库存吧?

网友:
输出级这么多射随并连。

网友:
这连喇叭都能推动了吧

网友:
8张嘴一起唱!

网友:
PCB没布完

网友:
不计成本,搞这么多推耳机

楼主:
画完了

完成

完成

3D

3D

网友:
推高阻耳机,要输入电压高才行吧

楼主:
焊板子发现稳压电源部分居然画错了
后续更改

网友(2022-06-13):
我倒是觉得运放可以曡起来焊接

网友:
堆料无所谓,只要音质纯

网友(2023-12-12):
多运放输出并联就有问题,还是直流放大器,零点会偏。

网友:
这并联的,耳机需要那么大电流吗

网友:
平时听歌音量从来没打满过,为啥还要耳放?就算是所谓的难推耳机音量怎么也够了。觉得好可能就多加点失真改善音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