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康佳40寸电视屏幕半白半透?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楼主(2022-05-04):
有没有大佬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你这叫色彩异常,
拆开,把各个排线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叫色彩异常,
拆开,把各个排线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谢谢试试

网友:
排线重插不行扔掉换新

网友:
有图像,泛白。重点检查逻辑板。

网友B:
会不会是背光问题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背光问题

不是背光问题,偏色了

网友:
先把各排线重插试试

网友:
都是建议排线重插,我来学习

网友:
屏电路问题,重点排查屏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