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炖盅

楼主(2022-05-04):
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每次使用都是一两分钟后就断开开关了。结果什么都煮不了。
于是我就拆开来看看。一开始我就觉得那个大大的烧了

网友:
万用表打打呗...

网友A:
拍照要拍全,只拍局部怎么帮你!看看有没有双金属开关,可能是温控开关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开关有问题了

网友:
这和那个猜腿的笑话有一比。

网友:
那个是可控硅,如果可控硅坏了,就不会停止加热了。

网友:
黄黄的安规呢

网友:
这个,就一个图,全靠猜啊

网友:
炖盅。。。?难道是隔水炖外围没放水

有放水就是干烧温控器坏或热敏电阻坏

网友B:
某天考生物,其中有一题是:看鸟的腿,猜出鸟的名字。一学生实在看不懂,生气的把卷子一撕准备离开考场。监考老师十分的生气,于是问他:“你是哪班的,叫什么名字?”恼怒的学生把裤腿一掀吼道:“你猜啊!你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天考生物,其中有一题是:看鸟的腿,猜出鸟的名字。一学生实在看不懂,生气的把卷子一撕准备离开考场。监 ...

你猜啊!你猜啊!

网友:
拆者玩,玩着拆

网友:
难道不是电炉丝加热的?

网友:
就一个图吗,都是论坛任务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照要拍全,只拍局部怎么帮你!看看有没有双金属开关,可能是温控开关坏了
...

拍照就像 比基尼,看到的不是重点,遮住的才是重点

网友:
猜谜语吗? 至少露个全面身  才行啊

网友:
看懂了一件事情---插上电灯会亮

网友:
大家一起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天考生物,其中有一题是:看鸟的腿,猜出鸟的名字。一学生实在看不懂,生气的把卷子一撕准备离开考场。监 ...

我眼泪出来了....为什么?
你猜啊!你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