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最近想改给车后排音响增加个高音和低音,需要分频器吗?

楼主(2022-05-04):
还是直接并联在一起算了?

网友A:
简单高音喇叭串个电容就行吧?

网友B:
直接并联是个好想法,如果冒烟了和坛友分享下
省钱就按二楼说的,不差钱上分频器,其实一对也就100块出头

网友C:
混这个坛的,焊个分频器,尤其是这个小功率的,不是啥大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高音喇叭串个电容就行吧?

串个多大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是个好想法,如果冒烟了和坛友分享下
省钱就按二楼说的,不差钱上分频器,其 ...

车前面并联了两个
还行 没冒烟 功率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这个坛的,焊个分频器,尤其是这个小功率的,不是啥大事吧

嗯,没啥经验,焊一个倒是问题不大,就是看看有没有必要
如果是仅仅怕吧高音烧了 就算了
如果能提高效果 就考虑弄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没啥经验,焊一个倒是问题不大,就是看看有没有必要
如果是仅仅怕吧高音烧了 就算了
如果能提高效果  ...

烧不烧的先不说,你这整个高音是为什么呀?
无非是为了音质,听感,不上分频器,听感很差的,即便不烧,但是低频进入高音喇叭,此次打底,啪啪作响,当鞭炮听,也不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不烧的先不说,你这整个高音是为什么呀?
无非是为了音质,听感,不上分频器,听感很差的,即便不烧, ...

随便弄了一个moto的压电高音
和后排的喇叭并联
后排用的是原来拆车的一对中低音
效果还不错
懒得上分频器了
谢谢

网友C:
即便是压电的,也串个电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是压电的,也串个电容呗

按矿坛的说法,压电的不用串就可以,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弄一个1:7的变压器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矿坛的说法,压电的不用串就可以,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弄一个1:7的变压器上去 ...

咱在之家说之家的说法

网友:
串2.2uF到4.7uF电容可以了

网友:
4.7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不烧的先不说,你这整个高音是为什么呀?
无非是为了音质,听感,不上分频器,听感很差的,即便不烧, ...

说得有道理

网友:
             自己用铜线绕分频器听说过吗,我的漫步者R1000TC就被我这样改造过,电感量的测定我用的谐振法,电脑版的频率发生器发出频率,然后用一个已知电容和线圈谐振得出电感量,然后根据需要调整匝数,还别说,弄出来效果明显,现在我是没那劲头弄这个了

网友D:
没有分频器能叫音响吗?前后对比就知道

网友:
有些车高音就是用电容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分频器能叫音响吗?前后对比就知道

用的是压电高音,我看了一些介绍,都是直接接,或者加电感。
用到目前为止,效果提升已经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