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辅助电源怎么接一个就行

楼主(2022-05-04):
看了看数据电压在17v以上两个芯片没问题的但是看到的都是双电源17v12v怎么弄可以同接地吗

网友A:
不能同地才需要二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同地才需要二个电源!!!!!!!!!!!

讲两个芯片接地脚断开呢,能不被同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