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很简单就解决大有5401电池松动问题。

楼主(2022-05-04):
买了个二手大有5401发现电池松动厉害这个好像是大有通病,仔细观察是前面地方有间隙,于是就找了个小扎带剪了一节,用502粘上去如图,刚刚好填补了间隙问题,就这样电池一点间隙都没有了。

网友:
因陋就简办大事,聪明!

网友A:
特地设计的减震,不要弄太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设计的减震,不要弄太紧。

放心弹簧地方还是可以前后移动,不是固定死的。

网友B:
搞一条合适的橡胶垫粘上,不是硬怼,有缓冲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一条合适的橡胶垫粘上,不是硬怼,有缓冲更好用

有缓冲的他的缓冲在电池正负极接触块上面,里面有俩颗弹簧。

网友:
好办法  有时间也去试试

网友C:
扎带太软了 可以用pe材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扎带太软了 可以用pe材料的

扎带是尼龙的更耐磨,但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扎带太软了 可以用pe材料的

我就看中扎带耐磨,有条件可以找那个带弹性又耐磨的材质会更好。因为就那么点间隙也不好找其他材料代替,扎带随处可见。

网友D:
电池松动是5401通病??第一次听说,我的每次拆电池都很紧,哪来的松动?

网友E:
5401那条缝是因为电锤在打孔时会有较大震动,留给电池的换冲缝,你把它给填上。。。想要电池紧就把机器插脚前面的两个圆柱形硅胶给换成粗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松动是5401通病??第一次听说,我的每次拆电池都很紧,哪来的松动?

新机器没问题时间久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401那条缝是因为电锤在打孔时会有较大震动,留给电池的换冲缝,你把它给填上。。。想要电池紧就把机器插脚 ...

缓冲在弹簧上的还是有缓冲的,一看你就没拆过机器内部看。电池地方有俩颗弹簧缓冲。这间隙是老机器用久磨损出来的,新机器也是没有的间隙的。

网友F:
贴得很漂亮,如果y用带点柔性的应该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得很漂亮,如果y用带点柔性的应该更好

有条件可以搞汽车轮胎修补胶,干了就是有弹性还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松动是5401通病??第一次听说,我的每次拆电池都很紧,哪来的松动?

我老板的5401电池紧的要命每次很难搞出来

网友G:
大有其他工具都有这个防松动硅胶棒,就5401没有,估计是开模失误,把硅胶棒的槽给弄没了

5282这里有硅胶棒

5401没有卡硅胶棒的槽,造成电池松动,两边贴了铁氟龙条,就不松动了,也不影响电池装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有其他工具都有这个防松动硅胶棒,就5401没有,估计是开模失误,把硅胶棒的槽给弄没了

5282这里有硅胶棒 ...

大有电锤都没有胶棒,其他大有电钻,角磨机,电批什么的都有,你贴的那个俩条地方我没有一点间隙。我要是贴了估计电池都插不进去,我也不知道你哪里是怎么磨损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