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金士顿DTSE9 G2 USB3.0 64G如何量产?

楼主(2022-05-04):
我的金士顿DTSE9 G2 USB3.0 64G的U盘,在给自己笔记本装系统过程中,U盘插在笔记本上没有拔下来,系统装好后,U盘无法使用,只显示盘符,鼠标点击U盘盘符,提示需要格式化,但是又无法格式化成功;磁盘管理里面显示磁盘状态良好,为RAW格式,在磁盘管理里面选择格式化或者删除卷,均无法顺利完成,有大神有量产工具么。
U盘信息: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Kingston DataTraveler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100mA

USB设备ID: VID = 23A9 PID = EF18
设备序列号: 902B341D9F41000000000000

设备供应商: Kingston
 设备名称: DataTraveler 3.0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3.0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芯片精灵无法查出主控型号!!!

网友:
这是山上的吧,话说主控找不到八成悬了,这种黑胶体的建议直接扔...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拿DISKGEN重新分区下就好了,并不要量产。

网友B:
分区助手也可以试下,不用量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可能拿DISKGEN重新分区下就好了,并不要量产。

用Diskgenius试过了,分完格式化时,一闪而过,就恢复成老样子,感觉就是无法分区,显示整个盘都是空闲空间,就是无法建立分区,也无法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区助手也可以试下,不用量产的。

用Diskgenius试过了,分完格式化时,一闪而过,就恢复成老样子,感觉就是无法分区,显示整个盘都是空闲空间,就是无法建立分区,也无法格式化!

网友C:
应该是硅格的AI310

网友C:
用最新的AIUserUDiskUpdate 试试,或者短接后用SG5081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最新的AIUserUDiskUpdate 试试,或者短接后用SG5081工具试试

感谢提醒,你有这些工具么,能否发一份给我,我邮箱122483251@qq.conm,网上都搜不到这些工具,量产部落好像有AIUserUDiskUpdate,还得三星级会员才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硅格的AI310

感谢提醒,你有A310的量产工具么,能否发我一份?邮箱122483251@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最新的AIUserUDiskUpdate 试试,或者短接后用SG5081工具试试

短接也不知道怎么个短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