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华硕RT-AC68U路由器散热器

楼主(2022-05-04):
之前买的成品散热器,效果越来越差。于是拆下来清灰,因为用的双面胶,重复使用时效果不太好。
后来使用铜丝做了一段固定的支架,倒也凑合用,但是清理灰尘时很麻烦,噪音也越来越大。

为了解决效果和噪音以及清理和更换的问题,这次采用了新的结构。

风扇和滤棉固定在盒子上,盒子固定在路由器,模块化分离设计,便于更换。

改防尘罩为过滤棉,过滤效果更好,使用寿命更长。起初打算凑合用手边的绿白棉,但是绿白棉的透气性太差,于是在网上买了黑棉。

原先风扇用的是液压轴承,这次本来是想上滚珠轴承的,后来综合考虑后发现没必要,选用了含油轴承。

过滤棉采用双面胶固定在盒子内,至于双面胶留下的残胶,其实是可以用双面胶来清理的。
风扇采用热熔胶固定在盒子内,考虑到盒子与路由器之间的缝隙,也是可以用螺丝固定的。
盒子和路由器之间的的缝隙采用黑色单面海绵胶进行填充。

最终测试,CPU温度降了20℃左右,至于噪音,和以前相比,是非常安静了,其差距就像拖拉机与小汽车之间一般。

网友A:
这个开的孔真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的孔真整齐

纸上画好再开孔就会很整齐

网友:
其实怕声音大的话用12CM的8叶风扇也行,或者14CM的更好,越大声音越小,防尘罩也有现成的卖

网友B:
窃以为,路由器这种东西,还是被动散热好一些!多加散热器!上水冷,热管,不要风扇自循环

网友:
用风扇 也行,用半导体制冷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路由器这种东西,还是被动散热好一些!多加散热器!上水冷,热管,不要风扇自循环 ...

水冷和热管是要破拆外壳的,目前不考虑有损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窃以为,路由器这种东西,还是被动散热好一些!多加散热器!上水冷,热管,不要风扇自循环 ...

所以只是凭空意淫而已,实际你会发现当热耗散功率到一定程度,你就算加几倍面积的散热片都顶不上一个小风扇。实践才能出真知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但主动散热比较不好打理,我就直接塞个快递的水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不错,但主动散热比较不好打理,我就直接塞个快递的水袋

积灰这件事确实麻烦。就我所接触的快递冰袋,表面类似纺布材质,这种情况下导热效果会好吗?而且类似水箱散热原理,长时间工作的效果又如何,有测试数据吗?快递水袋比较大,至少我见过的那款比较厚,目前是不考虑破拆的。

网友:
太夸张了吧,这功耗简直

网友:
你说这么大的长,连散热设计都考虑不周,真的还不如斐讯。

网友:
这个路由器好用吗?现在他们还是二手还卖500

网友:
磁悬浮风扇双滚珠风扇都是首选

网友:
路由器也搞得这么累确实让人心醉,博通热量真给力

网友:
我的是66u-b1,就是旁边放了个小的usb风扇。

网友:
其实关键是灰尘,做一个箱式的吹风环境就好了。

网友:
嫌声音大,扔一边了,直接搞了3块铜片换掉硅胶垫。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