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一下,米沃奇2403转一会后死机,需要插拔电池

楼主(2022-05-04):
手上一台米沃奇2403手电钻,为什么插电后怎么用都正常,但是只要放置1分钟以上,就死机了,没有任何反应。需要从新插拔电源,才能再次使用。
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维修的方向,应该是主控的问题,感觉是哪个小零件坏了,希望大神指引个方向,谢谢!!

网友A:
电池有一节有问题了

网友:
米沃奇的有刷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设计缺陷吧

网友:
不会修,换个新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一节有问题了

测电池电压应该是没问题,换别的电池也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电池电压应该是没问题,换别的电池也是如此

这种情况一般是开关问题引起的,会造成主控上二极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开关问题引起的,会造成主控上二极管烧了。

谢谢指导,换个1SMB5929B试试看,主控上的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是可以导通,有压降。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换个1SMB5929B试试看,主控上的测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是可以导通,有压降。死马当活马医
...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