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U盘插入显示灰色打不开看、也不能格式化

楼主(2022-05-04):
怎么回事
好像是量产
第一次接触
不懂

网友:
上个图看看,ChipGenius查一下主控和ID

网友:
现在论坛多逛逛,假以时日,你就会开卡了。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帀或者5元,即可,(不能保留数据,需要数据请找数据恢复的)

网友:
可以试试修复U盘一下。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帀或者5元,即可,(不能保留数据,需要数据请找数据恢复的) ...

怎么联系我的u盘也是灰色无法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帀或者5元,即可,(不能保留数据,需要数据请找数据恢复的) ...

qq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