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黑莓古董耳机拆卸。改了給手机用。

楼主(2022-05-04):
黑莓古董耳机。23块买了10个。还不用快递费。擦手机直接不认。撬开电路板不要了。万用表量下飞线焊上。电胶布裹下热缩滚套上打火机一烧就可以用了。比100多的声音也不差。

网友:
质量很一般了吧

网友:
音质怎么样?哪里买的

网友:
不会有多好的音质的

网友:
是有点黑,哈哈

网友:
说不定音质还行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虽然不缺耳机,支持楼主折腾

网友: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A:
不是入耳的啊……我耳朵孔太大,这种戴不住,纯支持不问出处啦。

网友:
电压不一样?

楼主:
做工可以的。那个圈是铜的。音质比国产手机带的好。

网友:
线材很快会老化吧,大概,猜的

楼主:
线材怎么多年没有老化。用几年也不会老化。音质对比苹果原装的听感比苹果的好。

网友:
用来打电话的话挺好的,以前用黑莓8700的时候有一个,还是单耳的

网友B:
这么便宜,哪家店买的啊?淘宝上看了一下一副都要2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哪家店买的啊?淘宝上看了一下一副都要2位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入耳的啊……我耳朵孔太大,这种戴不住,纯支持不问出处啦。

耳机棉套上就好了。入耳我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