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TCL即热式电热水器报E5故障怎么维修?

楼主(2022-05-04):
废品站又搞来一个TCL即热式电热水器,剪线了的,拿回来一通电,没反应拆开检查了一下电热板,发现里边工频变压器烧了,这个工频变压器是12V 500ma输出的,于是我去找了一个12V的开关电源装上去,把那个小整流桥也拆了,通电后,显示屏亮了,有反应了,但是报E5故障代码,查了百度,说有可能是出水温过热导致的,可能是出水温度传感器坏了,于是又把出水温度探头测量了一下,49.2K,这可能是50K的温度探头,看来应该没坏,于是我又找淘宝客服要了说明书,根据说明书上显示,E5故障代码代表过零线路检测故障。客服说试一下把输入零火线对调一下,我试过了没有用,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电路板恢复原样,就是找一个工频变压器换上,可是手头没有这么小个的变压器,各位大侠,还有其它解决方法吗?

网友:
  这东西 不敢用   ……

网友:
进废品收购站的即热式电热水器一般都是出现故障代码,过热保护等故障不修了。其实好多故障都是进水那个霍尔传感器感应不到水流而停机保护,其实你只要清理一下进水口内的磁铁小轮,一般都是水管内有泥沙铁锈卡住磁铁轮,造成霍尔感应器无法输出脉冲信号,单片机判断无水流停机报故障!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还是安装变压器吧,过零检测是要市电50HZ信号那。

网友:
使用光耦搭一个过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