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咨询18650动力电池的购买

楼主(2022-05-04):
最近我家小孩迷上去菜市场海鲜档看加氧泵在水里冒泡泡,就想着在家DIY给他看个够。

想到自己有一个70迈不带电池的汽车充气泵,把它的出气管扎水里刚好可以冒泡泡。

现在的问题是缺一个12V的电源,这个充气泵是12V 10A,因为打算在水里面玩所以不想用220V的电源。

想着去买3个18650动力电池串联供电,请问各位深水宝那么多动力18650哪家靠谱?反正是当玩具用,不打算买三星索尼松下之类的高端电池,想用国产(如:力神、比克、亿纬)的18650动力电池,麻烦各位完电池的大佬推荐下。

网友:
拆机的话推荐凤彦,全新就硕罗吧,不过我买的量少,也可能幸存者偏差了

网友:
电动工具有12V锂电池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
12V10A的打气泵3串18650估计开不了一会就没电了。

网友:
用电池供电给小孩子玩是个好主意,可保安全,但用打气泵就不合适了,打气泵压力太大,搞不好把家里喷成水帘洞了。鱼缸的加氧泵没那么大功率,仅几瓦,直流12伏供电的电流1安培都不到,还是买个直流供电的加氧泵吧,没几个钱,再去配电池。

网友:
现在还有很多USB供电的小水泵,手机充电宝供电就行了,更省事。

网友:
USB的十几块钱就OK了,还安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亿维25p我买的8块一节,或者拆机的三星25r也可以

网友:
你小孩看腻了,电池也坏不了啊。随便买个就行吧。

网友:
标10a只是极限工况或者是启动电流,建议咸鱼看看特斯拉拆机的动力电池 10a放电是额定,关键这种电池头是三角形的,屁股上有个圆,应该是没有假货的,国内假电池太严重了,而且这种电池 自放电很低寿命也比国产的强。而且价格便宜。再配个三串的保护板

网友:
试试能不能上21700电池

网友:
几块钱一套的打氧气泵加泡石等等,USB供电,安全,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亿维25p我买的8块一节,或者拆机的三星25r也可以

三星 25R  这种拆机电池如何验损耗? 价格倒是可以

网友:
12v三串10a放电很快没电的

楼主:
最后我拿吸奶器改了 出气口和进气口换了下 用的USB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我拿吸奶器改了 出气口和进气口换了下 用的USB供电

这个好,连电池都省了

网友:
虽然不是加压但这种充气泵转个十几分钟也会发烫吧,烧了怪可惜,一个加氧泵也就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