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启停关闭系统主板 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者购买

楼主(2022-05-04):
汽车启停关闭系统主板 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者购买

设计开发的汽车启停控制主板(日产车型实车测试OK,理论上支持所有车型(需自行测试)),因为我还有另外需求当时开发出来就被闲置了,主板上所需原件已经焊接并测试好程序已经刷入到芯片,到手只需要接4条线即可用(不同车型及插头及线束需自己配),需要有一定动手能力者购买。本商品只包含主板。。工作逻辑:
             1、带启停记忆功能,即(每次着车后会读取上次熄火时的状态)
             2、若自动关闭功能开启,上电后12秒系统会工作关闭汽车启停系统
             3、按照该系统后不会影响原车启停功能,可在原车按钮自由开关。

网友:
哎 我的车上用花了60多块钱买的

网友:
今年正月花66买的,不过不用研究接线,专车专用,直播对插

网友A:
主要是怕找合适的接头难,要不就搞一个玩玩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怕找合适的接头难,要不就搞一个玩玩的了

如果是日产或启辰车型可以指导安装,晚上把日产车型的线序发上来。其他车型没有实车,只需要找到按钮,有万用表测量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日产或启辰车型可以指导安装,晚上把日产车型的线序发上来。其他车型没有实车,只需要找到按钮,有 ...

不是日产的,是小众三菱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怕找合适的接头难,要不就搞一个玩玩的了

某鱼上有一个人专门卖车上各种插头

网友:
一根牙签就搞定!

网友:
此商品值得购买

网友:
真棒,可惜我车是用钥匙的。

网友B:
我的车是刷了主机把启停关闭的,这个要加装会不会影响保险出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车是刷了主机把启停关闭的,这个要加装会不会影响保险出险?

刷BCM会影响质保,毕竟动行车电脑也没用其他风险不好说。加装这个如果是简单理解就是让单片机代替人来判断要不要按下按钮,工作电流在20mA以下,待机电流在5-10mA,且电路设计了保险引发短路的风险极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BCM会影响质保,毕竟动行车电脑也没用其他风险不好说。加装这个如果是简单理解就是让单片机代替人来判 ...

这个没影响,该有的质保还是有的,我的车已过质保期,但有问题车厂还是会提供障,去年车已过质保,今年初我的油箱有问题还不是免费更换了,我的车是标致。

网友:
有没有电路图和程序啊

网友C(2022-06-27):
请问楼主东风本田CRV16款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东风本田CRV16款能用吗?

理论上支持所有启停车型,但是需要你找出车上的三个信号接入信号主板,1、启停开关指示灯 2、启停关闭按钮,3、车辆上电或启动后才有电的电源(IGN)。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支持所有启停车型,但是需要你找出车上的三个信号接入信号主板,1、启停开关指示灯 2、启停关闭按 ...

感谢楼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贴,不知楼主的这个自动关闭启停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回贴,不知楼主的这个自动关闭启停的原理是什么? ...

简单理解就是记住你的用车习惯,在识别到车辆着车且未关闭启停的时候帮你按下启停。

网友(2023-05-27):
引用 楼主:
简单理解就是记住你的用车习惯,在识别到车辆着车且未关闭启停的时候帮你按下启停。 ...

请问电路模拟按按钮是点动的,按一下就松开,换是按了就不松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支持所有启停车型,但是需要你找出车上的三个信号接入信号主板,1、启停开关指示灯 2、启停关闭按 ...

加上搭铁,这样需要接四根线的吧?
如果不接启停指示灯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