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复活记

楼主(2022-05-0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游玩返家后发现洗漱间的灯不亮了。趁天黑还有一点时间,赶紧撸起袖子开干。
拆线是挺恶心的,电工胶带时间一长就黏糊糊的,但也没办法,还得先把灯取下来。
取下灯后看不出来是LED坏了还是电源坏了,秉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测试一下LED板。
可调电源调到3.2V,电流限流10mA,然后一个一个去点,还真有不少坏的。板上LED是2个并联,然后再串联,共12级串联。
其中有一级2个LED都不亮,没电流,估计是开路了。其他有几级LED是坏了1个。把坏的先用彩笔标记,一共坏了6个。

想起前段时间买了几块灯板,物美价廉,马上找出来。

维修顺序:先把备用LED拆6颗下来。然后再把坏的LED拆下并换上新的。
拆焊LED我有神器:加热台,买回来还是第一次作业。温度设置为240℃,焊锡很快就熔化了。拆LED就像捡豆子。

拆下一个,马上再补一个,速度非常快,1分钟内替换完毕。真应了那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知是温度高了还是其他原因,换完后板子颜色变深了。但中间以前贴泡棉胶的地方反而变白了。

焊完后又每级LED都测了一遍,都亮了,且亮度均匀。接着装电源。

最后装回原来的灯里面,随着开关咔擦一声,灯光以3E8m/s的速度瞬间照亮了房间,搞定,耗时45min。
拆下来的LED属于什么垃圾?

------------------ 全文完 ------------------

网友:
平时收藏点备用件,关键时刻很有用。

网友:
合格的灯板一般不这么坏

网友:
不调低一点点电流吗?

网友:
加热台不错,可调节温度

网友:
加热台是全面加热,有没有单独加热的

网友:
热风枪是不是也可以拆这个灯珠?
上次我发现用电烙铁不好拆,直接短接了一个LED灯珠。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楼主有眼光。

网友A:
一般拆贴片用热风枪足以,也是哪个坏拆换哪个,一个一个地换,避免同时受热过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拆贴片用热风枪足以,也是哪个坏拆换哪个,一个一个地换,避免同时受热过度
...

拆坏的LED的时候可以用热风枪,不担心吹坏。焊好的LED就不行了,会把LED烧黑。

网友:
为你点赞,加热台挺好的!

网友B:
有加热台最好是把LED全部换一遍,要不然老的灯珠还会陆续坏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加热台最好是把LED全部换一遍,要不然老的灯珠还会陆续坏掉

他第一次搞,弄亮就不错了,半个月后弄过又可以发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第一次搞,弄亮就不错了,半个月后弄过又可以发帖!

半个月多了,感觉再少几天,这正是楼主要的结果,他要折腾,并快乐着

网友:
高级的加热台

网友:
有返修的可能,其他灯珠也有点老化了

网友:
加热台是最大亮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半个月多了,感觉再少几天,这正是楼主要的结果,他要折腾,并快乐着 ...

谁搞谁知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搞谁知道哈哈

楼主:折腾并快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