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問一下,無線路由跟電源有直接關係嗎?

楼主(2022-05-05):
弱弱問一下,無線路由跟電源有直接關係嗎?
因為TP-LINK的原裝電源不見了,背後寫的是9V1A,但是找不到一樣的,嘗試一下用5V1A的點不亮,剛好手頭有一個7.5V1A的電源,可以點亮,電源燈和WIFI燈都點亮了,手機等都可以找到信號,而且順利鏈接到網絡,一直沒問題,但是這兩天犯賤了,手機能顯示已經連接上,但是無法上網!後來狠心一下,給你吃12V1A的,反正燒了我有後備的,結果電源燈和WIFI信號燈也點亮了,測試一下速度,比用7.5V的速度快多了!信號也穩定多了,不會無緣無故斷線自己重啟,但是長期用12V的會對機器很傷嗎?

网友:
一般9V设计有冗余量,12V是可以用,长期用里面的电容可能会鼓起

网友:
DC附近的耐压一般都有9V到24V之间,12V是可以用的,7.5V太低,再说WIFI本身机制就是把信号编码了充到空气里进行读写,不吃饱饭哪来信号强度是吧

网友A:
一般路由器供电部分都有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范围较大,大多5—12V都可以。你这款标称电源9V1A的,建议先看看是直流供电还是交流供电,电源功率使用10W以上的,要是直流供电,要用5V2A的直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路由器供电部分都有电源管理芯片,输入电压范围较大,大多5—12V都可以。你这款标称电源9V1A的,建议先 ...

直流供電的,我現在用的是12V1A的開關電源供電,原裝的是9V1A的

网友:
9w成7.5w  功率不够

网友B:
应该是有个供电电压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个供电电压范围吧

一般不會寫上去的,不像有些電器,寫明是89V-250V之類的,只會寫上機器的固定電壓而已!其實上面寫的電壓可以+/-10%或+/-5%之類的

网友:
电源进去,就是个7805,实际是5v工作的

所以,外面几伏都没有关系,只要7805能工作

网友:
9V的不是什么好路由,我有个9V路由接12V用了几年

网友C:
没问题的,路由器内部的DC—DC芯片耐压都有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的,路由器内部的DC—DC芯片耐压都有点余量。

謝謝,不可能用10V的內部濾波電容吧?假如是真的,那商家就太傻了,最起碼也要16V耐壓吧?

网友:
心理因素吧

网友:
以前给音响换电源,据说电源好音响就好。

这回开始折腾路由器了

网友:
用12V电池供电无线信号更纯

网友:
AC9螃蟹版我都5V电源带,但是要2A以上的5V电源。

网友D:
12V电源可以长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源可以长期使用!

OK,反正燒了直接扔了,反正我還有另外後備的!現在信號很穩定,而且速度也比以前快了!

网友:
TP 9V路由器用12V电源没问题,不会坏。

网友:
就你这问题你是怎么成为数码帮帮团成员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