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希捷移动硬盘ASM1153芯片刷固件 解决非原盘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22-05-05):
希捷移动硬盘 backup ultra touch
芯片为1153 可以和1153E刷
能正常识别的右上角
如果软件不识别 请继续看
现象: 不插盘直接上机 白灯闪烁,电脑不识别
插入电脑接硬盘可以正常识别 但是ASM软件不认
重点来了 : 短接56脚 上电白灯长亮 电脑识别后再打开ASM工具刷写固件 PS: spi 点为1 逆时针自己数
懒得上图
无论更新还是什么必须短接后上电才能正常PASS 不然会失败
就这样掰掰

网友A:
我刷的是希捷3.5寸硬盘盒  1153的 不用短接56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的是希捷3.5寸硬盘盒  1153的 不用短接56脚

因为你原来的固件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原来的固件是好的

不是 我的没有写保护

网友(2022-11-17):
大佬,已关注你了,这款能刷1153E的固件支持固态硬盘吗?

网友:
ASM工具软件哪儿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