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tigo S320 128GB无法删除分区,SM2258XT+PFG29 拆解开卡教程

楼主(2022-05-05):
金泰克S320 tigo 128 2258XT+PFG29 拆解开卡
ID 2C 84 58 32 A1 00故障:无法删除分区

操作步骤如下
1.短接ROM口2.通电打开量产工具
3.点击右侧的搜索设备
4.点击右侧开始按钮

量产工具已上传到附件

已调好参数,同容量按默认配置开卡即可

刮刮乐:https://wwt.lanzouj.com/iE3Fg04aqpwd(失效不补)

网友:
刮刮乐看不到

网友:
b05固件吧 应该

网友:
小白可以学一下

网友:
我还是不懂,还是不懂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
一样的板,但短接搜不到,正常接能认硬盘,不能分区格式化

网友:
b05  镁光随便开

网友A:
一样的板,但短接搜不到,正常接能认硬盘

网友(2022-07-06):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板,但短接搜不到,正常接能认硬盘

注意短接的接口,是靠SATA接口那边那两个,我的也成功了。

网友(2023-01-31):
不错修复固态硬盘了。感谢作者

网友:
能成功开不能初始化

网友:
b05固件 闭眼睛开  建议先跑rdt

网友(2023-05-27):
谢谢分享,积分不够下载不了

网友(2024-01-27):
申请家元清零

网友:
这个不错,同型号同芯片的可以抄作业,楼主好人!!!!

网友:
过来看看,多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