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TECLAST台电极速 S500 拆解开卡+SM2258XT量产工具

楼主(2022-05-05):
SM2258XT+29F32B2ALCMG2
主控:2258XT
Flash丝印:29F32B2ALCMG2
ID :89 B4 78 32 AA 01

操作步骤如下:
1.短接ROM口
2.通电打开量产工具
3.点击右侧的搜索设备
4.点击右侧开始按钮

量产工具已上传到附件

已调好参数,同容量按默认配置开卡即可

刮刮乐:https://wwt.lanzouj.com/iCwh604arqpi(失效不补)

网友:
首先得要一块转接卡吧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明白,这是干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没明白,这是干什么呢?

坏盘重新开卡啊!垃圾就是垃圾也就能折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盘重新开卡啊!垃圾就是垃圾也就能折腾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
厂家后期自己打码芯片,质量一般般

网友:
盖标片,差评啊,三线以下的牌子靠运气,啥都能碰到

网友:
多谢楼主的软件,终于开卡成功了!!

网友:
谢谢,我的
HUAXAN S800 480G 也用这个软件开卡成功

网友(2022-07-17):
你好楼主,同台电120G,用这个开卡失败,报错compare flash fail(17),颗粒是29F32B2ALCTH2,可以提供一下帮助吗

网友D(2022-08-27):
引用 网友C:
厂家后期自己打码芯片,质量一般般

如何看出来是厂家后期打码,不怕英特尔告吗? 这颗粒应当是英特卖给厂家的次品货

网友:
能对颗粒提出质疑的人档次已经不低了

网友(2022-10-21):
引用 网友D:
如何看出来是厂家后期打码,不怕英特尔告吗? 这颗粒应当是英特卖给厂家的次品货 ...

字体一眼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