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开箱一个完美nvme硬盘盒 ineo C2605

楼主(2022-05-05):
这个艾尼尔的硬盘盒最近促销,于是一狠心来了一发

手电筒造型挺别致

大头是散热风扇,nvme硬盘不上风扇真容易热死

c口外加硬件写保护开关是重点

jms583主控还可以

放入新买的闪迪1t固态

跑起来有光污染rgb效果,完美

速度还可以吧
打完收工

网友:
这个风扇不错!

网友A:
多少米,能不能发发个链接?

网友:
感觉好像不便宜

网友:
感觉可能价格高是个缺点 其他的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米,能不能发发个链接?

某宝就这么一家专营店

网友B:
84元买了个SSK的C326,装的是矿渣三星981A。

装机拷贝文件轻松飙升到70多度,实际写入速度也就100出头(电脑的端口的限制),估计速度更高的话,温度也会更高。

产品包装盒里送了导热硅胶垫,于是贴在固态主控上,温度再也没超过70度。

于是又在反面583主控贴一小块硅胶垫,使之与金属外壳接触,又给闪存贴了一块。

之后拷贝600G的文件,温度再也没超过50度,估计夏天会略高。

觉得C326的铝合金外壳充当散热器足够里面这两个家伙发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4元买了个SSK的C326,装的是矿渣三星981A。

装机拷贝文件轻松飙升到70多度,实际写入速度也就100出头(电 ...

我买的这个也送了2个硅胶片,没拍,还有一层金属散热+防干扰层,总之这个硬盘盒还是不错的,唯一缺点就是价格高

网友:
这个不错,主动散热+写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4元买了个SSK的C326,装的是矿渣三星981A。

装机拷贝文件轻松飙升到70多度,实际写入速度也就100出头(电 ...

怪不得楼主的硬盘盒要加强制散热风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不得楼主的硬盘盒要加强制散热风扇,哈哈。

作为移动硬盘,就是要小巧。

我觉得搞成那样有点过分了,便捷性相对差了很多。

网友:
假装成手电筒的样子

网友:
便携性就不说了。既然都做成手电造型了,平时带这货出门,干脆就加个手电功能吧。

网友:
盒子比盘贵系列~哈哈哈

网友:
之前给朋友组个移动ssd就是这个583主控,烫的要死,真心不如9210配的512G的海力士bc501,整个固态的温度都比以前直接放电脑里高20多度

网友:
这个盒子设计很奇葩,第一尺寸太大,重量和便携性大打折扣。第二JMS583巨热,性能也属于末流。第三没有风道,那个风扇估计只是摆设。第四要充分考虑type-c输出电流的问题,风扇+主控+奇葩灯光+ssd远远超过c口能承受的功率了吧。第五抽取式设计,导热贴非常难贴,留一面膜的话导热效率直接对折,那些张牙舞爪的散热外壳可不就成了摆设。
总结:怎么看怎么都是设计缺陷,当暖手宝不错。

网友:
啊这这这,太像手电筒了!

网友:
二图第一感很手电

网友:
一般我夏天用的话,包个湿手巾,或者来点冰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