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饥又寒解牛』无损拆修一支T12烙铁芯,又为妈妈省了20大洋。。。。。。

楼主(2022-05-05):
1、一支日本T12白光,我的第一支白光,用不到半年,就光荣牺牲了,沉睡了好几年。新年到来,疫情一直未断,就着这机会尝试折腾玩玩。

2、把T12尾帽拔出,露出引线接线端。

3、用钳子把接线端360度压一下,端子就变形松开,拉拉扯扯就可以把尾端塑料杆拆下。

4、有一根引出线已经与发热端断开了,有一根还与发热端连接着。

5、打火机、钳子大刑伺候。先上炮烙刑,用火机猛火炮烙一分多钟,再用钳子左拧右扭,终于把加热头拧下来了。

6、烙铁芯不发热的原因,就是这连接片断开了。

7、找来一段4平方的多股铜线,网线若干,6B笔芯一段,准备来个碳阻焊。

8、把笔芯和T12引线捆绑在导线上。

9、一只两串两并3000法拉电容,准备做点焊机的,懒癌发作,一直烂尾中。。。。

10、用碳阻焊方法行不通,焊不上,只好找来鸡眼接班。

11、用鸡眼压接处理。。。。。。。

12、黄蜡管绝缘处理。。。。。。。

13、装配中。。。。。

14、加热烙铁头,确定好正负极,上面那根引出线用红色记号笔涂了红色。

15、插入接线端,有平口钳压接好。一支T12死而复生,又为妈妈省了20大洋。。。。。。

祝坛友们五一节快乐。。。。。。。

网友:
T12还能这样拆了修,厉害。

网友:
确实厉害,一直想有一边t12,奈何不白菜,后面上了数显调温,才30大洋还代一体发热芯。

网友A:
和另一个网友修复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效。为什么这个位置爱断呢?

网友:
还以为是电阻焊接的,原来最后还是铆接的

网友:
鸡眼准备中

网友B:
稳固不,看起来压接的接头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固不,看起来压接的接头很短

后来拉长出来了。

网友:
久未露面的温饱大总原来是在修工具啊

网友:
都烂成这个样了,修好都漏温,换新吧
要是媳妇不同意,就换媳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另一个网友修复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效。为什么这个位置爱断呢?

计划报废的策略!制作时故意拉紧连线!在使用中不断地热胀冷缩后,慢慢地就拉断了!我猜的!

网友:
温母刺字——勤俭节约!

网友:
现在一直用9.9包邮的国产T12头子,也是很好用。买了好几个,常用的头子都买了也不贵。

网友:
用点焊机应该能焊上。

网友:
厉害T12烙铁头都能修,学习学习,还没用过T12

网友:
懒癌发作,一直烂尾中。。。。

网友:
12还能这样拆了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划报废的策略!制作时故意拉紧连线!在使用中不断地热胀冷缩后,慢慢地就拉断了!我猜的! ...

真是这样就好办了。

新的买回来,就把后面的帽子打开,松开后面的铆接,把导线拔下去1mm,再压紧,不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