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机后,关闭电源插座电脑时间总是重置,更换主板电子后问题还是依旧

楼主(2022-05-05):
不关闭电源插座就没事,这种情况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先测量一下电池电压会不会是更换的主板电池是次品?

楼主:
经过检查怀疑是电池旁边的一个贴片电阻氧化腐蚀烂掉了,是贴片电阻吗?什么型号的?

网友:
更换的主板电池是否接触良好,重安一次试试。

网友:
是否漏电,电池管不了多久?

网友:
很多年以前遇到过,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RTC的电路中的延时电容损坏,直接干掉电容,然后再试试,也有可能不止一个电容

网友:
电池问题吗?老电脑吗?

网友:
感觉这个电容不要也可以

网友A:
应该是你发现的问题,但是没有必要维修了,修不好还容易损坏主板,不关插座使用吧。或者启动后自动用NTP同步一下时间。

网友B:
固态电容上是灰尘还是锈迹?铝外壳按说不会生锈的。贴片原件也都烂透气了。
话说,咱是不是该台新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发现的问题,但是没有必要维修了,修不好还容易损坏主板,不关插座使用吧。或者启动后自动用NTP同 ...

还是听你的吧,小白不敢下手,别越修越坏,下了个自动校时软件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电容上是灰尘还是锈迹?铝外壳按说不会生锈的。贴片原件也都烂透气了。
话说,咱是不是该台新机器了 ...

是灰,不是锈,I3 4160用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
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有一款主板的通病就是某一个电阻还是电容容易烂掉,不知是否这款主板

网友:
检查一下接触电池的金属弹片是否有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座是不是氧化破损(这是最常见的),清除cmos跳线是否掉落,时间掉一般都比较好解决只要不是时间快或慢都是简单问题。。要检查CMOS电路就从电池自身电压和装到主板上的电压开始,如果装上去直接拉低到2V就多半是电路问题

网友:
要用万用表量测一下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种不知道是病毒还是流氓软件,表现就是每次断电后开机时间就不规则的乱,XP和win7,重装系统也不行,用杀毒软件也找不出来原因,最后没办法进入系统设定不允许更改时间才好,把这个情况反馈到火绒后台,隔了差不多一个月后就再没出现了

网友:
遇到这种事确实麻烦,就是主板的问题,换新电池也解决不了。
主板也不是不能用,只要不断电,一切正常。
就是这种老电脑,升级没必要,性能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