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能帮我看看这个两个英特尔的能开卡吗

楼主(2022-05-05):
https://pan.baidu.com/s/15k-ufizzLGIB9N6DopJQ9Q?pwd=1111

网友:
拆颗粒做U盘吧,这主控可能无法开了

网友:
做U盘都慌啊,这颗粒一个小容量,一个应该是漏电王

网友:
试试看,找sf2241主控的对应固件,不一定能开,这个闪存据说有漏电所以掉固件,而且可能有otp区域写入了信息,传说论坛大佬是把闪存搬到别的板子开卡,换别的闪存到这个板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