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自家康佳40寸老电视开机很慢 更换电源板(KONKA LC40GS60DC)

楼主(2022-05-05):
越来越忍受不了家里的电视了,天气潮湿的时候,开机要至少十几分钟才通电,并且家里微波炉一起动,电视就会跟着黑屏一下,伴音还一直有咔啦咔啦的声音,估计就是电源板的问题,闲鱼上搜了一下,有这个型号的电源板卖,才30包邮包好,就下单买了个。

昨天下午板子到了,于是开拆。

正面没啥拍的,但是LCD的寿命,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还是很长的,我家这个用了十几年了,这还是头一次拆机。

背面,好多灰

型号LC40GS60DC

背板挺好玩的,主板位置的盖板可以单独打开,方便维修更换主板。

开盖后的样子,但是还是拆不下电源板,只有整体开后盖了。

后盖还是比较简洁,一块电源板,一块主板,另外还有个接口小板和高压板在屏幕两端。

主板和电源板好多灰,等下用刷子刷一下清理一下。

左侧面接口小板

右侧面高压板,好粗壮的线圈

10W的喇叭,音质比现在超薄机器好不知道多少

问题来了,新买的电源板跟原来的尺寸不一样,接口位置也不太一样,画圈位置的两个接口,原装是4PIN,买回来的是5PIN。一开始有点恼火,但是上电测量了一下,都是5V和3.3V  2.5V的电压,然后就是看板子找接地,对照了一下线序基本一样,就是5PIN那个错开一个插就好了。只是原装排线短了点,用杜邦线接长10CM左右后上机。通电测试都正常了,伴音也没有咔啦咔啦的声音了,于是上盖子合体,拆修完毕。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的电容都换换,一般就好了。

开关电源延迟启动,一般都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创维这机设计垃圾,把电容全部藏在散热片下面,,容易烤坏不说,修的时候还难拆,要先拆散热片。

这机子在10年左右大面积修过一批,都一样的毛病:过热导致热胀冷缩,散热片上的元件全部虚汗,过热导致电容失效。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学习,有一个32寸的电视坏了,测电源没输出,打算练练手学习一下修电源,没成功,放一边吃灰了

网友:
这就是换件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板子上的电容都换换,一般就好了。

开关电源延迟启动,一般都是电解电容的问题。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既然一块板子才30块,我为何要费心费神去换电容,不够折腾的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还是淘宝好哇。省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其实我种草很久想换大屏机器了,但是这个机器质量还行,老婆说既然是电源板问题,你修一下就好了。得了,我又没理由换50寸了。不过另个客厅倒是55寸的,用的少,这个机器使用频率高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种草很久想换大屏机器了,但是这个机器质量还行,老婆说既然是电源板问题,你修一下就好了。得了, ...

我近视眼,平时不戴眼镜,远的就看不清,所以,电视机太大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反正都看不清字。所以,我就用32寸的液晶电视,坐的比较近看,我对我老婆说,我把32寸电视看成了7、80寸大屏幕的感觉了。

网友:
有时候不值得费劲修板子,前几天修个20寸显示器,电源板炸的黑乎乎的,本来在**宝找炸掉的电源芯片,看到拆机电源板包好才7块钱,直接买回来换上拉倒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电源版的问题,肯定有丰富的维修经验

网友:
估计是lcD的耗电些,对电源散热要求要高,现在用LED 的强些了。。

网友:
以前家里有一个TCL的坏了,修家电的要300元,后来自己淘宝了电源板,自己换40元解决。

网友:
手到病除,牛人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近视眼,平时不戴眼镜,远的就看不清,所以,电视机太大对我来说意义不大,反正都看不清字。所以,我就 ...

我也近视,不过都戴眼镜的啊,一家三口都近视,哎

楼主:
突然想起来引起这类故障也有可能有电容虚焊造成的,有空拿那块坏板研究看看,当然是不会再拆电视机验证了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既然一块板子才30块,我为何要费心费神去换电容,不够折腾的 ...

这种心理不符合坛友气质

网友:
换板子便宜且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心理不符合坛友气质

手上没备用的高压电容,单独买也不合算啊,真没必要

网友:
就是电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