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路由和硬路由的区别

楼主(2022-05-05):
企业或网吧用路由器一般有两个解决方案:软路由解决及硬路由解决。软路由是指利用台式机服务器配合软件形成路由解决方案,主要靠软件的设置,达成路由器的功能;而硬路由则是以特用的硬设备,包括处理器、电源供应、嵌入式软件,提供设定的路由器功能。

一般情况下,软路由通常就是计算机了,硬件路由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做不同的分类,比如从性能上可以分为高、中、低端,从结构上分为固定配置和模块化等等。

软路由的好处有很多,如使用便宜的台式机,配合免费的Linux软件,软路由弹性较大,而且台式机处理器性能强大,所以处理效能不错,也较容易扩充。但对应地也要求技术人员许掌握更多的例如设置方法、参数设计等专业知识,同时设定也比较复杂,而且需技术人员具备一定应变技术能力。同时台式机的硬件配置如果选择不好或不合理,而且担任路由器的功能如果长期工作,故障的机率将很高。用一台台式机搭建,成本并不低,但是如果要使用服务器,成本则更高,技术人员学习的过程亦较为烦琐。

硬路由的做法为配置专用机,像PC机一样,硬路由器包括电源内部总线、主存、闪存、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等,专为路由功能而设计,成本较低。路由器中的软件都是深嵌入到硬件中,包括对各种器件驱动的优化,不同体系cpu的不同优化策略等等,这个软件不是应用软件,而是系统软件,和硬件不能分开的。

由于架构设计考虑了长时间运作,所以稳定性有更高保证,再加上重要的功能大部份都已在内置系统设计中完成,所以人工管理设定的功夫非常少,可节省技术或网络管理人员的时间。但相对的,如果某一款硬件规格不强大,扩充性不宽,因此将有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尤其是需要加进持别功能时,如果厂商没有提供,那么技术或网络管理人员也无法解决

  软硬路由的比较专业、权威的IT认证考试社区,以上的分析,都是比较偏向主观上,但也基本上合理地概括了整体的特征,下面就更全面、力求准确地分析一下软硬路由的各项对比,以供读者朋友参考。

  1、概念方面。软路由通常使用普通计算机充当,使用通用的操作系统,如linux或windows,因此路由设置事实上是windows或 linux的设置,或者是对计算机的配置。PC 可以是很旧的 486 或是再高级的 PC / 服务器。软件与硬件是独立分开的;而硬件路由器,大多是基于嵌入式系统架构,以自行开发或是现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Vxworks , Montavista, uClinux 等等为操作系统,再配合系统厂商自行开发的路由软件,软件与硬件是互相配合的。硬件路由器采用专门的操作系统,因此采用超级终端(计算机)通过 console实现对路由器的管理。对硬件路由器的管理通常采用专用命令行、图形界面网管软件实现。

  2、硬件架构专用性方面。软件路由器的硬件架构是通用的,适用各种不同的应用软件安装使用,不是只为路由器而设计;而硬件路由器的硬件架构是专为路由器而设计的,有些 CPU 更是为网络应用而开发。

  3、硬件组装方面。软件路由器使用者可能必须自行组装硬件,一般的 PC 可能没有网络卡 (例如很旧的 486) 或是只有一张网络卡,使用者必须自行安装额外的网络卡,以满足路由的功能。硬件可能会有兼容性的问题,使用者必须自行解决;而硬件路由器使用者无须自行组装硬件,硬件的搭配设计已由系统厂商完成,并经过严格的测试,不会有不兼容的情况。

4、软件安装方面。软件路由器使用者必须自行安装软件,有些软件是免费的,有些是要付权利金;而硬件路由器使用者则无须自行安装软件,软件是内含在产品的闪存里的。

5、软件维护方面。软件路由器提供免费的软件通常是非商业化的开放程序代码,一般是由一些散落各地的专家因为兴趣来参与开发与修改。功能的完整性与除错无法保证;硬件路由器的软件功能则是由推出产品的系统厂商自行开发,一致性高。功能的增加以及除错是由来系统厂商维护,使用者只需做软件升级,升级软件的取得有确实的管道,售后服务有保障。

6、软件、硬件、操作系统的搭配性方面。软件路由器软件必须迁就现成的硬件 (如 PC ) 以及现成的操作系统 (如 Windows 以及 Linux) ,硬件与操作系统都不是为专为网络 /路由功能而设计的。稳体性无法一概而论,使用者必须付出相对的成本、时间、精力、与金钱;而硬件路由器的软件与硬件,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并互相搭配,所以整体设计精简而有效率,不但稳定,而且架设容易,产品成本加上使用者付出的成本也相对较低。

7、使用接口方面。软件路由器中,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方式,有些是窗口画面,有些是命令行 (command line) 的指令。不一定容易理解。有些需要很专业的知识;而硬件路由器多以 Web GUI 的方式来做设定,强调 user friendly,依据特定的功能做出简单而且容易理解的设定方式。

8、等级区别方面。软件路由器没有区别,效能依据试用者选择的 PC 以及软件而定。所以不一定能适用各种不同的网络/路由应用。越高级的应用环境需要越专业的知识才能应付自如;硬件路由器则会为不同等级的网络/路由应用,开发不同等级的路由器,达到较好的性价比。

  9、工作环境方面。软件路由器只能工作于以太网络,实现局域网之间的互联。硬件路由器拥有丰富的接口类型,因此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网络,既可应用于局域网的互联,也可用于广域网和Internet互联。另外,两者的效率也不同,软路由可应用于小型的\通讯效率不高的网络,硬件路由可应用于大中小型、通讯效率较高的网络。

网友:
我拆过一个1U的宣传是硬件防火墙设备,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的PC主板。现在纯硬件设备很少很少了,只不过是软件放在何处而已,如果放到flash中,以前就可以称为硬件防火墙、硬件路由设备,但是现在普通PC也使用了固态硬盘,实际上也是在flash中了,应该如何算呢?

网友:
软路由和硬路由的区别 [复制

网友:
参照别人的帖子(https://zhuanlan.zhihu.com/p/146632293)把华硕1015B笔记本改成了单臂软路由,100M的网还可以(承包商垄断的不能直接拉运营商的)

网友A:
以前设备贵,那些黑宽带就爱上软路由,现在便宜的二手多,哪还折腾软路由。而且硬路由的稳定性比软路由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机房里的设备跑起来就没关机过。

网友:
该花的钱是必须花的

网友:
现在还用软路由吗?

网友:
现在很多所谓的硬路由也都是X86 CPU做控制+Linux系统,国内外一线都是类似,除非高端的防火墙加一些特殊的ASIC芯片或者FPGA芯片做硬件加速,本质现在基本都差不多。  现在x86硬件性能好了,除了做交换机,如果是防火墙或者路由设备, 基本没有X86不能做的。各位手上各家安全公司的**墙基本都是x86服务器或者工控机

网友:
说句让人笑的笑话,硬路由是硬的,软路由是软的。

网友:
我感觉,软路由是硬件+自由软件,硬路由是硬件+专用软件。

网友:
主要手游工作室爱用这个

网友:
玩过深信服的都知道

网友:
很多都是软硬结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设备贵,那些黑宽带就爱上软路由,现在便宜的二手多,哪还折腾软路由。而且硬路由的稳定性比软路由不知 ...

接触的不多,但是感觉机房专业的网络设备还是硬路由,很少见用电脑当软路由的,

网友:
软路由是硬件+自由软件,硬路由是硬件+专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