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拯救U盘

楼主(2022-05-05):
一个16G的优盘莫名其妙不能格式化,文件系统为空白,diskgeniuspro也不能重新分区,低格都不行,试了量产工具也不行。就差上老虎钳了。但是芯片能够识别,想着也没磕着碰着,更没胡插乱拔,本着必须把这个优盘救活的精神,用了2天公家时间试了各个不同版本量产工具,成功复活。虽说花下去的精力、时间成本远高于优盘本身价值,但是成就感还是蛮强的。

网友:
详细过程写一下,让我们也长点经验

网友:
最后用什么量产成功。

网友:
什么主控,什么颗粒

网友:
说一下用的什么量产工具?下次遇到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说说方法让我们也长点见识

网友:
走两步再说吧,未必真的救活了

网友:
我还以为保住数据了呢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
至少说一下主控,颗粒,量产软件版本吧???

网友:
看看主控?闪存的型号?

网友:
不来图分享下?前排支持一下

网友:
详细的说一下过程,为大家提供一下参考

网友:
至少你的u盘还有量产工具,我的渣士顿u盘根本没放出工具,现在已经垃圾桶了。

网友:
量产,工具软件是基础,设置也很重要。最后就是一往无前的,不断重复的刷。我这两天也搞了下3350,真的蛮累的。

楼主:
图片就没有了,过程是在是相当累人,晚上回家后上个主控图和量产工具版本,大家以后碰到了可以借鉴

网友:
应该说重点!什么主控、什么颗粒?如何解决的?

楼主:
量产软件不知道放哪里去了。优盘是肯定复活了,反复考了些文件和电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