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大佬大侠大哥们帮我看看这个GPS双频天线怎么修

楼主(2022-05-05):
GPS双频天线,坏了,收不到卫星

背面,屏蔽罩我拆了,

5V降3V正常

两路放大,4脚放大管 丝印V80
NE3509M04-T2-A 低噪声放大器N沟道),好不好怎么测也不会呀

末端两级放大IC(BGA622E6327 SOT343 丝印BX BXS)

电压3V应该正常吧,其它的不会检测了,这个高频电路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
微波电路,没有专业设备,手指摸一下都不可以。

你拆成这样了还修个球。

直接买一套天线就是了。

网友:
看看供电是不是有问题,各放大器的偏置是不是正常,不正常,放大器坏了。

网友:
这种涉及到信号的设备,业余情况根本没法修,到时候信号不好,影响挣钱,亏的钱估计都能买200个,你这是出海船舶导航系统,用的gps天线吧?

网友:
GPS天线供电应该是3.3V

网友A:
这玩意还供电 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天线而已

网友:
给馈线加3.3v电再测试。
这个就是供电,滤波电路,没2楼说的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供电 我一直认为就是一个天线而已

有源的都要加电,馈线供电

网友:
还没见过折腾GPS天线的,前排支持一下

网友:
GPS天线干嘛用的呢?

一般车上都和这个长的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
好奇怪的结构!

网友B:
维修这个还是有点门槛的
需要设备比较贵,信号发生器,频谱仪, 射频线,衰减器...03年的物价 一台好的频谱仪  都要3-50w 三线城市几乎可以买一套房了
没做什么功课,一般情况下,除非烧掉或者物理损伤,比如撞击 跌落,一般被动元器件可靠性稍微高点
GPS天线只接受,不发射,几个耦合器合并再合并 就是为了发大信号,四个大的可能是circulator 循环器,但是两两频率不一样

考虑几个有源器件 Q1,Q2 Q3, Q4 , MIC 但是这种元件不太好买,  有可以拆的板子还值得一试,否则钻研一下还好
大概画了一下信号走向

网友:
一直以为天线是没有供电的。

网友:
电路元件太小了,不容易修。

网友:
查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这个还是有点门槛的
需要设备比较贵,信号发生器,频谱仪, 射频线,衰减器...03年的物价 一台好的频谱 ...

感谢指导!
GPS双频天线接收L1:1575MHz,L2:1227MHz ,你画的这两路信号的走向,十分清晰!
电压测过没问题的话,如果替换能排除四个放大管的问题,那就是你说的循环器和六个黄色的东西,可能是过滤器,循环器和过滤器的没有专业设备可能没法测试好坏,也不好用替换法维修,这个是难点。
有个问题,放大器级间耦合电容很小,可能就几个PF,一般万用表也不好测量,换大一点的行不行,体积当然用一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不会真的像上面2楼的朋友说的那样,打开即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