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佳能ip100打印机不进纸,求大神

楼主(2022-05-05):
ip100打印机有抬纸动作,但是不进纸,请问各位前辈该怎么修呢,换芯片有没有用呢

网友A:
看看抬纸时搓纸轮转不转

网友B:
打印机不进纸一般是机械故障吧,加粉加墨才要换芯片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大胆拆开到进纸结构那里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偶尔有小物件掉进去也会导致卡纸。

网友D:
把机器拆开,然后开盖运行,观察一下运行情况,看看是不是搓纸轮坏了,导致的不进纸?

网友E:
看看进纸机械部分,如搓纸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抬纸时搓纸轮转不转

转,就是进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不进纸一般是机械故障吧,加粉加墨才要换芯片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大胆拆开到进纸结构那里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偶尔有小物件掉进去也会导致卡纸。 ...

谢谢,手头没有好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机器拆开,然后开盖运行,观察一下运行情况,看看是不是搓纸轮坏了,导致的不进纸? ...

谢谢啊,等工具到了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进纸机械部分,如搓纸轮等。

明白了,谢谢

网友:
用湿抹布擦擦搓纸轮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