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为自制车床diy风琴防尘罩

楼主(2022-05-05):
DIY数控车床篇一:机械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746

线轨的车床轨道精密度比较高,很担心切削下来的金属屑进入滑块造成轨道及滑块异常磨损,所以打算加装轨道防尘罩。成品的太贵,研究了一下发现结构很简单所以打算自制。
原材料:牛皮纸环保袋一个,透明防水胶若干。

步骤:
1,根据轨道宽度及长度裁剪相应的尺寸。

楼主:
2.需要折线的地方先划线,确保尺寸精准。

楼主:
第三步,根据划线折纸

楼主:
然后刷上透明防水胶,提高耐用性。再晾干

楼主:
装上车床试试,严丝合缝,完工。

网友A:
这种纸的会不会硬度不够,不耐久?

网友B:
这么高端的DIY车床用纸糊的防护罩不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纸的会不会硬度不够,不耐久?

刷了聚氨酯防水胶,应该还好吧,再说坏了再用纸糊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端的DIY车床用纸糊的防护罩不合适吧

垃圾佬就这样,能不花钱就不花钱,人工成本一直算零的。

网友C:
心灵手巧,不过用厚的纸箱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牛皮纸感觉太薄了点,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心灵手巧,不过用厚的纸箱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牛皮纸感觉太薄了点,不耐用。 ...

厚纸箱折不起来啊,牛皮纸刷好防水还是挺耐用的,你看以前的牛皮纸伞刷好桐油能用好多年的。

网友D:
一刀下去,纸着了
切屑温度很高很高呐,俺的砂纸都被飞溅的铁屑给烧糊了,这牛皮纸能撑得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刀下去,纸着了
切屑温度很高很高呐,俺的砂纸都被飞溅的铁屑给烧糊了,这牛皮纸能撑得住不? ...

小车吃刀小,温度还好吧,不行旁边备个灭火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车吃刀小,温度还好吧,不行旁边备个灭火器

还真没开过这么小的车车,最小的印象里应该是6132,车那跟指头的差不多粗的销子,没快速,一天摇车转刀架慌的不得了。
没做个油盘?
最好卡盘外围做个护罩,要不然呐一车孔,乖乖龙滴咚,淅沥沥小雨热热闹闹下个不停

网友E:
楼主的小车是自己自制的?

网友F:
这小车床真漂亮,自己DIY的吗?成本几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小车是自己自制的?

自己做的,diy会经常用到,必备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小车床真漂亮,自己DIY的吗?成本几何

成本还好,都是咸鱼买的拆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