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自行车电喇叭(电铃铛)

楼主(2022-05-05):
以前吧,在市区租房住,工作地方在郊区,单边里程接近20公里。
以前吧,一直是坐公司交通车,后来几年想自己骑车了,于是去买了个自行车,每天来回骑行40公里觉得身体倍棒~由于穿梭在市区,人多车多,有个铃铛还是有必要的,于是买过一个电喇叭,改了锂电池后用了几年。中途跟车把连接的卡槽断过几次,用免钉胶粘过几次,直到最近,想想,是该换了。

吸取上次经验,不买那种卡扣式的了,容易磕碰断裂

而且那个按钮也早就按坏了,用的以前老式天然气热水器备用的轻触开关

这个样式,按钮靠近握把,大拇指翘起即可按动
而选择这种橡皮筋固定的,哪怕橡皮筋断了还可以用绳子或者扎带

几个角度看看 握把结合面

按钮面

喇叭腔体面

底部用2032电池,必须改啊

用的2颗还

这。。。压电式喇叭,滴滴滴的,声音很大

无字莫斯管还是啥运放或者小存储之类的(这个可以切换几种声音)看大神解惑了吧。

看了看空间,准备并两个小电池上去

一堆电池中选拔了2个电压高的

这样包着进去

压在下面

直接4.2v电压直充。
装在顺手的位置上。滴滴,发车~

网友A:
还是那种物理敲的那种耐用,塑料的用段时间就脆了

网友B:
那么多小电池还乱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种物理敲的那种耐用,塑料的用段时间就脆了

直接敲击的也用过,直接敲击柄断了,觉得需要 金属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多小电池还乱扔

正极透明胶包裹了的。不然早短路了 另外图里面是制作过程中,所以凌乱~

网友C:
改的不错,比我那个装两节7号干电池的只有一种声音的喇叭好,没改锂电,只是把喇叭尾部按钮接到车把上了,按着方便点儿

网友D:
我骑得还是老式自行车,手按的铃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的不错,比我那个装两节7号干电池的只有一种声音的喇叭好,没改锂电,只是把喇叭尾部按钮接到车把 ...

我这个刚好3v电压,锂电高点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骑得还是老式自行车,手按的铃铛。

那个经久耐用

网友E:
楼主没少拆小pos机吧

网友F:
辣么远搞个电动自行车啊

网友G:
20公里要骑多久?

网友:
原来是升压后,驱动压电喇叭。应该用音圈结构驱动,加上号角效果好些。

网友H:
身体真棒哈哈哈

网友:
自行车用,外接一个防水的18650电池盒更美,续航时间有保证

网友:
好!我也去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少拆小pos机吧

没有,直接买的电池,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辣么远搞个电动自行车啊

后来搞了电助力了,比电动车方便,还能搬到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公里要骑多久?

1个小时多
下班的时候缓下坡 1小时10多分钟吧
上班的时候上缓坡,1个半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身体真棒哈哈哈

现在早已经没那么运动量了
搬家了也没在那家公司了
肥膘厚厚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