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邻居送来的天猫精灵智能投影仪拆修,更换电源插座

楼主(2022-05-05):
邻居找到我说电源插口处接触不良帮忙看下,买来是专门给小孩看动画片用的,说这个看肯定比电视伤害要小一点。说之前已经返过维修过一次了,看了一下这个设计的DC002插头,我觉得不应该设计这种便宜的插头,买来2千多的用了这么差的插座,加上小孩乱摸和摔了一下那问题就大了,最后完美交给邻居也没收他费用,这要是别人最少1张要给的。废话不多说干就玩了!(最后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都已经交给邻居24小时了,我才想起螺丝和胶条忘记给拧上了)(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好小巧的投影,还是DLP的,注意散热。

网友:
小问题就是修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白天阳光下 能看清楚吗

网友A:
小问题费了大功夫,这明显是出厂就没有焊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费了大功夫,这明显是出厂就没有焊牢靠

估计后面CJ会联系我删帖给封口费,哈哈哈......!开个玩笑!

网友B:
磁铁是吸遥控器的吗

网友:
看着投影机像素不是太高,看动画片还行。笔记本的那种散热方式用在投影机上感觉也不是太好呀,30W的话散热还是不够吧。

网友:
还真没注意 天猫还有这个产品 看做工还可以  铜管散热还是   楼主这修的用心了 最后还用胶固定

网友:
这种插座电流大的话,焊接时在引出脚根部飞线到主板分流,引脚在主板上适当压弯后焊接。

就算主板上的焊点虚焊了,也不会因为接触不好而过流发热加剧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铁是吸遥控器的吗

不是的!磁铁遥控器上有

网友:
小机器大发热,最容易散热不良坏芯片了

网友:
这种插头插座,3A的电流,过段时间故障还会有的。

网友:
看效果不错,也想搞一个对着天花板看电视用

网友:
加点钱上小米投影仪更香哈哈

网友:
感觉这个投影小巧,亮度也还行,挺不错的。

网友:
投影仪搞得很小巧

网友:
这个明显是设计缺陷

网友:
投影仪这种东西,个人感觉总有点智商税的感觉,特别是老式灯泡光源那种,寿命短不说,而且还容易故障,主要是自己没那个需求

网友:
确实电流有点大,用那种金属圆口的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