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正常开卡 跑不过RDT

楼主(2022-05-05):
2258XT能正常开卡,镁光颗粒跑圈不过。
重新开卡跑RDT坏块很多,
请问大家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跑20/30肯定不过的,能过就有问题了,跑20/50吧。

网友:
跑圈不过,跑完RDT再开卡就可以了,论坛有零星资料
大致是开卡时要带上RDT信息。我也忘记怎么折腾好的。

网友A:
坏块太多了,降容,ecc开最高,跑圈软件多跑几圈看过不过

网友B:
TLC ECC TH改成5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 ECC TH改成50试试

都改成66了,RDT还是很多坏块,跑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块太多了,降容,ecc开最高,跑圈软件多跑几圈看过不过

都设成66最高了,还是RDT跑不过

网友:
我刚学会的,先开卡,跑一遍RDT,通过了再开一次卡,第二次不能短接ROM,选择参考RDT那项开卡就可以用了。RDT不过是颗粒不太好,ECC严格了坏块太多
个人意见,不对请指正。

网友:
要么版本不对,要么颗粒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