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fc1179 识别三星wbg08u1m只有2g

楼主(2022-05-05):
贴了一片别的地方拆的识别了,但是高格 原厂扫描都错误码4 是不是必须得低格或者先清空才能量产啊

楼主:
tsop肯定没有虚焊呀,虚焊根本不识别的,排除虚焊了,中温锡只会多连锡tsop不会说虚的呀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佬帮忙下

F几个CE?24pin的1179只支持1个CE

网友A:
官网有介绍,平常见到的ssop24是只支持单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介绍,平常见到的ssop24是只支持单ce

上两ce片子开半容量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两ce片子开半容量可以吗

淘宝翼浪家有qfn30的1179,但只有1个BGA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