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5.5]物理机支持RTL8111系列网卡的DSM7.1引导文件,测试正常使用

楼主(2022-05-05):
物理机支持RTL8111系列的引导文件,测试正常使用。我的物理机 RTL8111G网卡,正常驱动。

3617xs 7.1:
https://naskernel.lanzoub.com/ihYGA04b5zpg

918+  7.1:
https://naskernel.lanzoub.com/iaWQx04b5xpe

网友:
网速正常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确可以安装8111网卡

网友:
其他网卡也可以用吗?

网友:
记号下,折腾折腾

网友A:
这两个文件什么区别

网友B:
8111一般都是免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文件什么区别

一个是918+的,一个是3617x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918+的,一个是3617xs的

他俩怎么选,比如我用H81的板子

网友:
4代以前选3167,以后选91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111一般都是免驱的

8111E  不免驱,昨天才折腾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111E  不免驱,昨天才折腾完。

我记得以前编译dsm引导文件  没有刻意添加8111驱动  上机正常安装     现在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编译dsm引导文件  没有刻意添加8111驱动  上机正常安装     现在改了吗 ...

应该是群晖老设备有用rtl,老设备停更后新版dsm不再支持rtl,没记错的话是6.23开始,那时候开始引导会特别说明支持rtl

网友:
非常不错。请问楼主能分享一下,上述机型的二合一镜像文件吗?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C:
8111E  不免驱,昨天才折腾完。

求帮助,我也是8111e

网友:
用这个驱动就可以驱动8111e吗?我今天折腾了一天,进入阴道后就是搜不到。

网友(2023-07-18):
引用 网友C:
8111E  不免驱,昨天才折腾完。

请问大神 怎么解决了 8111E 驱动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