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华为家用无线路由器WS550拆机

楼主(2022-05-05):
这个路由器已经退役有5年了,为了拆机挣分,所以翻出来,拆拆看。

评价:100多元的家用WIFI路由器,能用,信号效果一般,稳定性也一般,服役了4年多,出现了偶发性掉线,所以就扔了。换了一个新的华为另一款路由器(使用至今,非常的稳定可靠)。

从拆机看,结果还不错,只有底部一个小螺丝,其它都是卡扣,而且拆机的时候,卡扣都不容易坏。 电路板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一个射频IC,一个数据处理IC.

1. 外观

2、内脏(主板)

网友A:
好像是双频,扔了可惜。看芯片,不是螃蟹的,也许能找到第三方固件。

网友B:
楼主现在用的路由是哪款?

网友C:
可能是太热了导致稳定性不行

网友:
华为还是用海思芯片的比较好,性能很强,唯一缺点就是不开源,如果开源应该没mtk啥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现在用的路由是哪款?

我那时替换的是华为的WS832,  这款路由器比550要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非常稳定,从2018年中用到现在,足足4年了,没有出现过掉线现象(即使是长时间的下载),另外覆盖效果也很好(2.4G下,隔了1个房间都可以良好)。但是在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没有千兆网口w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太热了导致稳定性不行

我也有这个怀疑是散热不好,因为看看里面都没有加散热片。

华为海思的处理芯片(指这个无线路由器)稳定性是挺好的,华为的产品(包括路由器、手机等)一个特点是:早期的产品稳定性不够,但是越到后面产品越好,不像TP LINK,前期的产品好,后期缩水。

我这样说是有我的体验:关于手机,我有体验,我早期(2012-2015年)买的两个华为手机都存在着质量上问题,我都在官方维修点拍桌骂人了。但是后来(2016年之后)买的手机(我全家都是用华为),再也没有出现过质量问题。

网友:
还是挺佩服华为的

网友:
感觉不是很好,相对tp就是够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那时替换的是华为的WS832,  这款路由器比550要好了很多。最重要的是非常稳定,从2018年中用到现在,足 ...

楼主路由喜欢用华为啊,WS832当时二百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路由喜欢用华为啊,WS832当时二百多吧

你比我记得清楚,确实是二百多。

华为是我的前老东家,虽然离开了很多久了,但是不支持过意不去啊!

网友:
浪费了,我家给我爸用了。换个电源,12v-2A的。金属屏蔽壳可以打开的,打开后拿导热垫填充在海思处理器和屏蔽盒里。盖上盖子,继续使用。非常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双频,扔了可惜。看芯片,不是螃蟹的,也许能找到第三方固件。

这个好像不是双频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不是双频的,谢谢!

确实不是双频的。补充一个图片,海思SD5650的处理器。 这个路由器没有配散热器是一个缺陷,发热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2022-08-23):
海思CPU是相当不错的了。装一个散热片。继续用吧。

网友(2023-11-18):
华为的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我抽屉里面还有一个

网友:
450M的,N的,稳定

网友(2025-04-12):
能给个编程器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