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手摇挂衣架大伙有啥推荐

楼主(2022-05-05):
电动的有点贵,啥牌子的手摇比较好啊

网友A:
手摇的几个问题:一般情况下用个10年八年没问题, 关键是主体内部容易磨损,这东西是生铝的,磨损较严重,在一个是钢丝线要粗一点的,耐磨抗造,装之前在全线涂抹少量润滑油脂防生锈腐蚀,横杆选304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摇的几个问题:一般情况下用个10年八年没问题, 关键是主体内部容易磨损,这东西是生铝的,磨损较严重, ...

坏了两次钢丝,贵到不贵,太折腾了。坏过一次牙齿的弹簧,把坏簧掰直了点,凑活用了。

网友:
撸主还是买个电动的吧,比手摇的体验提升不是一点半点,贵几百块钱而已...

网友:
一直没想明白手摇的是怎么实现双向锁定的,一直也想搞明白,期待楼主到手后的首拆

网友:
好太太牌,我用了3年感觉手摇的挺好啊,纯机械的肯定比电子的不容易坏,摇起来也不费力